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基础知识

楼主(2003-12-15):
因为2000屏蔽了对底层硬件的访问,那么在2000下有哪些手段可以访问采集卡

网友A:
调用DLL对板卡进行操作。

网友B:
正确一点的说法, 应该是 Kernel Mode Driver 才能去 Access Hardware. 而一般说来, 厂家都会提供 DLL 作为 Application 与 Kernel Mode Driver 之间的接口. 另外, 这题目可以写得更明确一些. 方便后续的讨论, 也方便其他人之参考. Thanks!

楼主:
谢谢专家们的指导: 那么adlink-daq2010 或研华pci-1712提供的dll(接口访问函数)可以 在2000下访问控制其采集卡吗? 我现在正在选卡。 题目:用delphi5在2000下编写所有的程序,做一个实时监测系统。 1mhz以上采集频率,软件功能要求:实时采集、实时显示曲线、 实时存储数据。关键是实时。

网友A:
可以实现实时采集、显示与存储,不过要使用多线程,将采集、显示与存储分开同时进行。

楼主:
您是说将采集与显示用一个线程,将存储同时用另外一个线程进行。 还是3个动作各用一个线程?谢谢

网友A:
采集显示应该可以作在一个线程里,存储则最好自己开辟一个线程。

网友C:
1兆以上的采集频率? 多少个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