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调速与调压调速各有什么优缺点?为什么变频调速不能完全取代调压调速?

楼主(2003-12-15):
求助:变频调速与调压调速各有什么优缺点?为什么变频调速不能完全取代调压调速?

网友A:
调压调速主要是针对饶线式电机,通过串电阻调压调速。价格便宜。在一些精度要求不高,低电压时力矩小,调速范围小的场合。足已。而改用变频器价格高,且对实际应用没有什么大的提高。为什么要用变频器呢? 变频器是变频变压,可以保证电机磁通量恒定。转矩恒定,假如采用好的变频器如tigerpower/ab/abb等品牌还可以实现转矩的直接控制。且调速精度高,范围大。例如tigerpower/DANFOSS就可以调到1000HZ用在高速磨床上。可与现有网络兼容实现工厂的智能化、透明化。但他相对调压调速价格高的较多。 应该说调压调速产品和变频器各有各的使用场合,所以变频器不能也不用完全替代调压调速产品

网友B:
to 李惠锋: 李先生,在这里我们经常看到您的贴子,您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过关于调压调速的原理需要和您探讨一下。 调压调速是一种改变定子电压以增加转子滑差实现调速的方法。和转子串电阻调速有相同的地方,旋转磁场的频率不变,但转子的滑差在改变。但其本质的差别在于电机的机械特性不同。调压调速时电机的机械特性变得很软,而且在多速情况下电机的电流并不减小,使得电机发热很严重(转速降低,通风效果差),因此,到目前为止,调压调速的方法几乎没有人再用了。 不正确之处,请您指正!

网友C:
除了价格,没什么不能替代的。其实系统成本还难讲,因为力矩电机比普通电机贵许多。

网友D:
传动:你说得对,李惠锋对调压调速的分析有不准确的地方,不能说 “调压调速主要是针对饶线式电机,通过串电阻调压调速。”而是定子调压配合转子串电阻调速;另外,你所说的“到目前为止,调压调速的方法几乎没有人再用了。”不太对,西门子、ABB等公司的定子调压装置仍应用在大型起重机的起升及行走机构上。

网友B:
可能只是用于启动吧?

网友D:
不是,是调速。西门子的型号是6SG70,ABB的是ASTAT;另外,施耐德也有类似的产品。

网友B:
长风万里: 多谢指正!

网友A:
TO:传动 我上面所说的低压时力矩小讲的就是机械特性软啊。 不过还是谢谢长风万里的指正。

网友E(2010-05-22):
哪位有西门子6SG70的中文样本给我发一份,谢谢!

邮箱:384415141@qq.com

网友E:
定子调压调速,如果频率不变,电压降低或升高(电压110v~500v)转矩和转速会怎么样变化,电压低于或超过额定电压对电机有没有影响,请各位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F(2014-10-20):
调压调速说明说上不是有吗??6SG70中文版要钞票的!!我有6SG7050和6SG7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