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运行状态怎样才能写如DM数据?

楼主(2003-12-15):
最近发现,我编写的VB与PLC人机对话的程序,在PLC监控状态下能读写;但是在PLC运行状态下只能读,不能写,请问各位高手如何才能在PLC运行状态下向DM数据区写入数据?我指的是OMRON的PLC。

网友A:
OMRON PLC 在这种机器上有些参数在PLC运行状态下是不允许修改的

网友B:
DM参数在运行时,如自动状态参数是不允许修改

网友C:
把DM的地址放到DM1000之后,然后再试试!

网友D:
工控特区上有人是这样回答的:让PLC在MONITOR方式下 (www.gkong.com)

网友D:
还有更多回答请上工控特区查

楼主:
首先謝謝各位的輔助,但是我看見別人的程序是在PLC運行狀態下操作的,我覺得有點疑問,為什么我的就不行.

网友E:
那为朋友能告诉一下那里能找到组太王6.03的驱动程序

网友E(2005-04-04):
应该考虑一下PLC的控制程序的权限

网友F(2011-05-15):
我刚刚测试了一下cpm1a,在监视状态下可以的,

网友G:
欧姆龙技术支持回答是只有在监控状态下才可以修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