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高性能变频器

楼主(2003-12-15):
目前,国内外变频器的品牌细细列举起来不下六、七十家,并且还以每月新增一至二家的速度递增,给人的感觉是只要是个人就能成立个生产变频器的公司,看戏都不用去剧院,到变频器市场看热闹就够了。不过今天倒不是想说这些,而是想讨论另一个技术问题——高性能变频器。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管是国内、国外,也不管是欧美、日本、大陆、台湾,都是这德性。机器做得不怎么地,什么第一倒也敢喊,不知是什么时候,变频器也迎来了文学的叫春时代。务实能力一般般,务虚还都超一流,现在,几乎没有一家不说自己的变频器是高性能的。为什么?因为高性能是一个软指标,不是一个硬指标。说说也没几个人去较真,还能唬着一批人,何乐而不为呢! 现在就从咱们用户使用的角度谈谈变频器的高性能,理一理几个硬一点的指标,以免厂家说咱们用户都阳萎了。咱们可不管变频器内部是开环控制还是闭环控制、多MCU还是多DSP、也不管是无速度传感器矢量(国内许多是骗人的)控制还是要带PG卡,咱们只认她是白猫还是黑猫。变频器说到底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自动控制系统,自动控制系统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系统的——稳定性、快速性和准确性,即所谓的“稳、快、准”。咱们用这几条的量化指标找猫,就知道她能不能逮耗子了。其实,咱们这里的耗子也没那么机灵,只要她是一只真猫就行了。 l 稳定性 这该是一个基本要求吧,要不怎么说稳定压倒一切。猫可能不服气,我就是个开环,怎么会不稳定,老土了吧。不说还可能要好一点,一开腔就漏了馅,开环V/F还来喊什么高性能。好,就认她是开环,也还不一定就稳定。试一试在8~25Hz段,最好再试一试50Hz以上段,许多洋猫、土猫都会哆嗦。不由得让我想到一句歌词,这时你的心在战抖。拜拜,我可不敢再跟你走。 l 快速性 快速性可用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来衡量,即猫在书里说的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最好的硬指标是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为0,严格地说,配上制动单元或制动电阻,多快猫都该能跑,还不出现过载(OL)、过流(OC)、短路(SC)和过压(OU)故障,她不是标称电流闭环吗。0S达不到也没太大关系,咱们家的耗子反应也没那么快,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0.5S行吗,再降点,1.0S够了吧。还不行,咱们家的耗子你就逮不着了。 l 准确性 准确性可用稳态误差来衡量。稳态误差= *100%。稳态误差=0最好。咱们也不要求太高,高性能总不该低于0.5%吧。0.5%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给定50Hz,一般是1500转/分,空载和满载,电机的实际转速在1492转/分~1508转/分范围内。 这是咱们可千万别忘了试试猫的低速性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0.5Hz或1Hz给定,看看她是否有力,简单的方法是用脚踩或手抓电机轴,电机是否会停下来。会停的猫是只不会逮耗子的猫,更不用说有些几Hz以下根本就不转的猫了。 洋猫、土猫们看了别生气,咱先声明,咱可不是冲着你们来的,你可千万别对号入座。咱可负不起这个责。 好了,猫要来了,咱去回回她。

网友A:
to BJT 你好,看起来你还真是个行家,不过关于稳态误差的描述是不正确的。0.5%的精度,是指在额定转速下,额定负载时的速度偏差的均方根不超过0.5%。如果要用速度偏差绝对值来考核稳速精度,必须事先声明,只有一些特定的应用场合,供货方才会同意这种测量标准。因为用户很难保证负载的稳定。 负载的变化,必然导致转速的变化,负载的变化率越大,速度的瞬时偏差也就越大,因此,在一个变速系统中,还有一个动态误差精度指标:在70%额定转速下,负载转矩由0-100%额定转矩,测量并计算速度偏差和时间乘积的积分,好的系统可以达到0.1%S(带编码器)。 按照标准的测量方法,高性能的变频器在无编码器的条件下,稳态速度精度可达0.1%。 有何谬误指出,欢迎指正!

网友B:
TO:Bjt 你在说稳定性时只讲了V/F控制其实忽略了一点在开环时用一些中高档的变频器,采用磁通矢量开环控制,在2HZ以上效果也还不错。比如tigerpower/danfoss(VLT5000系列)/A-B这些品牌你可以做个实验。你所说的哆嗦一般是在1HZ以下特别是0.5HZ以下会逐渐明显。你要试低频力矩的话用tigerpower作实验,在0.75kw电机0.5HZ你抓抓看。 再者你说快速性,你可以在纺织机械上看看。很多机型都是要求在0.5s内从60-70HZ停车的。一般为5.5KW/7.5KW居多。这点很多中高档的变频器基本都能达到。 第三的话传动说的很好。支持

网友C:
BJT和传动说的都很好,看来两位都是行家. BJT说的都在点子上,我用过些变频器,像什么号称全国第一,拟超导技术的,简直和垃圾没什磨区别.还有什磨号称立足国情,实实在在的,在4HZ以下根本没有输出.康?,安??,科??,都是吹牛很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