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12-15):
两台TD2000的7.5KW变频器的充电电阻烧坏了,上面标的是5R1/15W,两个串联,是不是太小了?? 充电电阻的功率和大小的确定有没有现成的公式啊,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比较其它变频器功率是小一点(经验)!

网友B:
如果将电阻换为两个30W的估计功率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