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

楼主(2003-12-15):
最近要改造一台挤出机生产线,原来是全用温控表、按钮、开关等控制的,现在要把所有这些都集中在一起用触摸屏、PLC控制,有一些问题不太了解,关键点有以下几点: 一、所有的温度需用PLC控制,我知道有温度模块,但不知怎么用 二、有二个变频器要通过PLC集中控制,可能要用到通讯,这也不了解 三、以上要在一个触摸屏控制之下, 请大家帮我一把,十分感谢!

网友A:
有人知道也告诉我一下

楼主:
先看看你原来的温控器有没有485接口。如果没有你只能用PLC温度模块了,一般用差分输入较多。两台变频器与PLC及触摸屏之间用485协议通讯即可。主要问题点就是温控模块的PID调节。

网友B:
温控不采用PID控制,类似经典棒棒控制,现在PLC有专门的温控模块,温度控制已经不是问题

网友C:
到底要不要PID?温控模块本身就有PID功能吗?我认为不可能,不知是不是啊?

网友D:
上海硅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工厂自动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为主要业务的高科技公司,依托大上海的整体科技实力,本着科技为先、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依市场需求为导向,竭诚为贵公司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本公司主要服务业务内容如下: 1、承接各类国产、进口旧设备改造、成套机械的电气控制之系统设计配套; 2、承接各类变频器、PLC、触摸屏等工业电器的代理销售、维修; 3、承接设备的远程微机监控管理系统如汽车自动衡的数据采集管理系统等; 4、其它客户要求的服务如单片机系统开发等; 5、我公司自有品牌PLC及OP人机界面产品销售; 我们的业务范围函盖纺织、塑胶、电子、冶金、机械加工、电缆光缆、食品及包装等行业。 联系人:上海硅岛 肖先生 Mb:13511626955 Tel:02158609350 autech@china.com

网友C:
到底要不要PID?温控模块本身就有PID功能吗?

网友E:
你的问题出在自己的知识太少了。 这个阶段谁都会有过, 最好找个人帮你看一下, 最好帮你设计算了, 你在他设计时学习就行了。 说出你的所在地, 看有没有人可以就近帮你。 我可以帮你, 但限在广州。

网友F:
在北京附近,我可以!

网友G:
START: PLC可以取代于温控仪,他可以接受热电阻和热电偶信号。 同时PLC也有输出继电器,所以也可以实现三线式控制。 至于要不要PID我认为大可不必,因PID是用在高要求场合。 还有你说变频器也用PLC控制,我不知道你是想控制变频器的什么。 如果单控制频率和起停的话就可以不用通信了,因为PLC你可以 配D/转换模块

网友G:
补充:是D/A转换模块

网友H:
请问笑说工控: 三线式控制是什么意思?热电偶信号需要加A/D转换吗?

网友G:
维修者: 三线式控制是最高位和最低位,还有中间位控制。称之为三线式控制 热电阻和热电偶信号要加A/D 转换模块,,, 很高兴和你认识,我想和你交个朋友 如果有说的不对望指正

网友B:
不好意思,维修工和维修者不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