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楼主(2003-12-15):
请问:哪里有ASCON serie AC10-AC20-AC30中文使用手册下载。

网友A:
我厂用的DCS系统,有一块3051压力变送器。现场实际压力为5MPa,表的输出压力值也为5MPa,量程为0-10MPa,输出值为12mA,到端子柜的卡件前也为5MP,12mA,但是通过卡件后到显示器就为4.5MP,10.8mA了,而且卡件也是没有问题,同一端口别的变送器就没有问题,就是这块表有问题,请问能否解答

网友B:
(同一端口别的变送器就没有问题,就是这块表有问题,) 你能确认在同一端口试用了别的变送器而没有问题? 若是,就是这块表有问题。 原因是该回路中表的内阻或其它器件的内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