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转串口, PLC能不能识别?

楼主(2003-12-16):
各位大虾: 我的计算机没有串口,我想用USB接口转串口电缆,但有人说很多PLC不能识别,确实是这样吗?如果用转换电缆不行?还有其它办法连接吗? www.830681@sina.com

网友A(2003-05-20):
可以,市场上很好找这样的转接线,需要用程序驱动一下!

网友B:
delphi中出错信息是‘project pcmain1.exe raiseed exception class EconvertError with message'

网友B:
经常出现PLC不能识别的情况报告,即使安装驱动也无法通讯,不过有些PLC推出了USB驱动电缆,可根据型号选购

网友C:
本人原来的笔记本就这样,不好用. 谁成功了告诉我...

网友D:
可以的 一般来讲都没什么问题 我试过

网友E:
我现在传送程序都是用的这种方式。把端口改一下就可以。

网友F:
我现在用USB口与SLC500的PLC通讯,通讯电缆为1747-PIC,在LINX中找不到COM6口(计算机认的USB口为COM6口)请高手指点怎么办??? 急急急!!!!!!!!!!!!!!!!!!!!!!!!!!!!!!! 谢谢!!!!!!

网友G:
我用的是新加坡产的,很好用。

网友H(2003-07-21):
为方便工业自动化编程、调试人员的需要,解决工程技术人员实际问题,捷通科技采用新技术开发可模拟出接近真实的RS-232通讯口的USB/RS232转换器……DDM-USB/RS232,经我们实际使用,目前可以支持直接连接如下PLC使用的电缆(根本不用再购买专用的USB编程电缆了,你当然还可以用于其他用途了): 1、三菱FX系列:SC09; 2、富士NB系列:NN-CNV3; 3、富士F系列,例如F55专用编程控制电缆; 4、欧姆龙Cxx、CQM、CPM、C200等:FS-CIF02或者自制的RS-232电缆(支持CPT、CX 编程软件); 5、西门子S7-200系列:PC/PPI电缆(支持19.2 Kbps); 6、西门子S7-300、S7-400 PLC 系列:PC Adapter 电缆; (支持MPI/PROFIBUS-DP 19.2 Kbps,但操作系统需为 WIN2000 Professional版) 7、日本KEYENCE: RS232电缆; 8、捷通JTDDMX组态软件; ……………………不断添加中! 详情请见http://www.jtplc.com/DDMXX/DDMUSB.asp

网友I:
手动配置PC(系统设备管理里面)COM口的I/O,及中断号,即可把PLC不能识别的COM6该为COM1或COM2。 方法:手动配置PC(系统设备管理里面)COM6,COM1或COM2口的I/O,及中断号。 把COM6的I/O,及中断号,与COM1或COM2口的I/O,及中断号互换,重启动即可。

网友J:
经过转接后,通讯的格式变了所以不认识了

网友B:
可以的,我刚做完一个工程。但需要一根电缆转换一下。

楼主:
我用USB转串口电缆,PLC不能识别,哪位能详细的说明一下。

网友K(2003-12-11):
请问pc/pci 电缆 多少钱一跟

网友B:
USB/串口不是有一个驱动程序嘛,装上就行了。需要驱动。

网友L(2004-04-20):
我用DELL insprin1100n和三菱Q02PLC通讯,由于笔记本无串口 ,用BOFO牌BF-810型号的USB转232线,驱动却装不上,愁啊 已经重装了4次win2000,有哪位同仁支支招? DELL insprin1100n不支持win2000,只支持xp,而Q02只支持2000 及98,勉强装上了win2000,第一次装上了bf-800的驱动,使用了 1个月,前不久罢工了,重装win2000,任何驱动都装不上了.

网友L(2004-05-21):
该问题已解决,系统为WINXP,原来Q02只支持2000及98是因为权限不够,且需要BF-810的补丁“BF800810XP”,在bafo网站上有下载。

网友B(2004-07-07):
我用usb转串口的线,和西门子200的通讯,为什么和s7 200的编程软件中的3.2版本可以通讯,而3.1的版本就不能通讯呢 ,请高手指点,谢谢,sqf0312@sina.com

网友M(2004-08-20):
请问我买了一台神州笔记本,可以和S7-200通讯,但是不能和S7-300通讯?我弄不明白?谁能告诉我?

网友N(2006-01-17):
记本电脑增加一个为您的笔有效的RS232C串口

目前笔记本电脑市场的主流产品,为了追求超小型,超薄化,通常都不具有传统的RS232C串行通信接口,这样就对一些现场服务人员带来了不便,同时由于USB接口的广泛应用,使得市面上充斥不同水平、不同质量的USB/RS232C转换接口,而大多数由于产品本身的设计缺陷问题,导致根本无法使用在工控现场。
高品质的USB/RS232C协议转换器(DL-U232C)是DATA-LINK采用RENESAS公司最新出品的16-bit高速微处理器、针对工业领域应用、自主研发生产的一款全新工业级产品,从本质上区别于传统的依赖单芯片转换模式的现有产品,适合于如:PLC、数控中心、仪表和通信设备等各种工业领域。作为一款嵌入式产品,DATA-LINK完全自主设计的专用驱动程序,还可以为用户量身订做符合特殊需求的、属于用户自己的同类产品。
公司网址为:www.data-link.com.cn

网友O:
我用的是USB接口的,还可以的,400多

网友P:
可以,我用的IBM PC。一切正常。

网友Q(2006-09-09):
建议笔记本采用PCIA -- RS232C转接卡,个人认为比USB转接要稳定些

网友R:
针对FX1N,我使用USB转RS232接口,用于台式电脑,可以写出、监控,不可读入;用于NEC笔记本,读写正常。

网友S:
USB转串口线需要试,我找了好几个厂家的货,才找到一根。我用的是明基R55EG笔记本,

网友T:
当然可以,谁说不可以,要不然卖笔记本怎么做工程?总不能叫人家扛着台式机到现场调试吧

网友U(2007-07-12):
用DATE I/O 试一下

网友V:
我的电脑上,USB口转串口接OMRON CS1G是成功,要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