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VC++做的.dll文件在VB中调用时出现调用约定错误

楼主(2003-12-16):
我在VC++中做的一个.dll急需在VB中调用,但是总出现调用约定错误,我检查了函数参数的个数和类型,但仍然不对,为什么?

网友A:
我可以帮你 13072014932

网友B:
这是一个函数调用类型问题。 把你的VC函数原型及VB声明写出来。或许我可以帮你.

楼主:
VC函数原型:extern "C" _declspec(dllexport) long CHE(long frame[],int n); VB声明:Declare Function CHE Lib "C:\win32dllCRC.dll" (frame() As Long, ByVal n As Integer) As Long 急切盼望您的答复,祝您好运!

网友B:
VC函数原型:extern "C" _declspec(dllexport) long WINAPI CHE(long frame[],int n); VB不用改,

楼主:
运行VB程序时提示找不到dll的入口点,好象将WINAPI当成函数名的一部分,而不认识函数CHE了.我的dll是用win32 dynamic-link library 做的.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函数名称不对. 在你的VC程序中 def文件加入你的函数名称. 重新编译。

网友C:
真心的感谢您!祝您好人好梦。

网友C:
再打扰您一次,数组frame()中的数据传递的不对,好像没有传递到VC中,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B:
你VB的调用命令是否写成了 frame(0)

网友C:
是这样写的:Declare Function CHE Lib "C:\win32dllCRC.dll" (frame() As Long, ByVal n As Integer) As Long

网友B:
调用写成 CHE frame(0),len 试试。 不行的话把程序发到 deng_lp@21cn.com

网友C:
是这样写的: frame(0) = &H1 frame(1) = &H6 frame(2) = &H0 frame(3) = &H7C frame(4) = &H0 frame(5) = &H3 r = CHE(frame, 6)

网友D:
In Win32, long of C = 4 bytes, int of C = 4 bytes; Long of VB = 4 bytes, Integer of VB = 2 bytes.

网友B:
VB程序 改为: Declare Function CHE Lib "C:\win32dllCRC.dll" (frame As Long, ByVal n As Integer) As Long call  CHE( frame(0),len)  试试。

网友B:
程序已改好,并发出。 demo.exe.b ->demo.exe 收到没?

网友C:
已经收到!感激之情无以言表!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C:
再次的打扰您: 在VB中调用CRC(frame(0), 6)时,因为frame的个数不一定,因此6是一个整型变量,程序写成CRC(frame(0), n),(n是一个整型变量,赋给成一个经过计算后得出的整型值),计算出的值不对,6的位置只能写常数,怎么办? 另外,通过串口采集来的数据,其中有两个字节分别表示值的高字节和低字节,比如:H,L为字节型变量,H=&H3,L=&H25,要把它们转化成十进制的805,怎么转呢? 您的举手之劳对于我的确很重要,再次的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