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的DDC

楼主(2003-12-16):
有了解HONEYWELL近况的么?听说HONEYWELL被通用收购了,不知它DDC系列产品还会不会继续生产?

网友A(2002-09-24):
是UDC系列的产品吧 如果是UDC系列的话,应该还很正常。

网友B(2002-11-01):
被通用收购是去年的事了,因为欧盟的反对,早就停止了,honeywell仍然是honeywell.

网友C:
g_huihui说得对,那方案早被否决了。UDC系列是调节器,UMC800是DCS,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另外,Honeywell中小型DCS系统,现在有新产品,HC900,不知道你是否已经知道了。

网友D:
各位大侠,知道Honeywell的PLANTSCAPE系统吗。我想详细的了解

网友C:
Honeywell的PLANTSCAPE系统的稳定不错,但是由于他是套面向国内市场推出低价位系统,所以功能不是很强大,另外购置外国货时,签订合同要小心小心再小心每一个文字表达的含义。

网友E(2003-12-06):
人家问的是ddc,是honeywell的excel5000。大家怎么跑提了。?

网友C:
在楼宇自控中把工业上用的控制器叫:DDC(直接数字控制器),而且现在honeywell的楼宇比工业要火!它的DDC卖的不错呢!

网友F(2008-02-22):
DDC属于楼宇自控,一直在生产。

网友G(2008-11-26):
请问那位工控高手能否提供honeywell-DDC的软件操作手册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那位工控高手能否提供honeywell-DDC的软件操作手册呀

我也在找

网友I:
相关的资料很少,我只找到零星的,还是英文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