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到底能不能一对多?

楼主(2003-12-16):
很多资料(如MOXA的手册)说RS-422是一对一的,不能一对多,MAX1490B的手册也说全双工的不能一对多,可有的文章说RS-422可以带10个下位机,请问到底能不能一对多?用MOXA的CP-132I和几个MAX1490B组成的分布式系统能不能全双工工作?

网友A:
RS-422 的 TX 与 RX 是分开的线路, 可以全双工运作. RS-422 可以一对多, 但指的是轮询, 而不是同时一对多. 您可以想像一下, 若是有数个下位机同时去改变/控制线路的电平时, 该线路的状态一定会变得很混乱的 (冲突). 在一对多的情形下, 您必需确保, 在某一个时间下, 只能有一台下位机作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