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和色环电感怎么区分?

楼主(2003-12-16):
各位老师: 色环电阻和色环电感外表相似,当用电阻挡测得的电阻都很低时(近似短路),请问如何判断是电感还是短路电阻?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太简单了,大家不屑回答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我见到的色环电阻和色环电感外表并不相似1

网友B:
还有,色环电阻是可以算出来的,再用万用表一量就知道啊 你说量出来很小,你可以使用档位小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