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求助:数控代码解释程序方法

楼主(2003-12-16):
我正在设计一个伺服系统,利用的是mct8000运动控制卡,需要制作数控代码解释程序,哪位朋友可以帮助提供一些资料?十分感谢

网友:
摩形没有给你吗?

楼主:
没有,我们想更换人机交互界面,不准备使用他们提供的java界面,而且在他们提供的软件包中也没关于数控代码解释的应用程序

网友A:
1.编写数控G代码的翻译程序,需要对数控加工的原理和数控编程规范有详细了解,还必须事先设计好自己所需要的指令代码体系。 2.翻译程序的功能就是把每一行G代码文本转换成摩信MCT8000各种插补处理函数所需的坐标参数,然后调用这些插补函数和运动函数,控制电机运动,走出G代码所要求的轨迹。

楼主:
但是对于一个完整的数控nv代码来说,并不是只有G代码,即使是G代码,在每一行中也包括插补、刀补、循环等不同的情况,我看到有人采用消息事件响应宏的方法,但大部分的VC或CB的书都是基于MFC进行介绍的,对于WINDOWS编程的说明不多,那位高人可以传授一下,或者可以发一些软件代码让我学一学,千恩万谢!

网友:
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要的东西摩信有的(不是java界面的),那个东西我看过,就看你的功夫如何。

网友A:
总觉得nc译码程序和什么mfc框架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个程序设计思路的问题,建议你把自己要实现的功能用框图画出来,搞清楚nc代码和mct函数库之间的关系以及mct所给出的底层下位机dsp程序框架,还有上位机要处理哪些事件和怎么处理。然后采取讨论怎么使用mfc处理用户交互的编程问题,而这一点属于你vc知识的范畴,与数控无关。所以,你要明确自己目前是不理解数控编译执行机制,还是对vc本身不熟悉?

楼主:
上位机所要处理的只是将数控代码解释出来的数据按照一定的数据结构传到dsp中,但是如何实现代码的解释是目前的主要问题,我看到的关于消息处理都是响应窗口事件或鼠标事件的,如何对由richedit所得到的字符串进行响应呢?我对vc并不太熟悉,只会一些基于mfc的简单编程,对于win32编程方法所知甚少。

楼主:
摩信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有这方面的东西,而且周围使用mct8000的人也不太多,能不能帮忙提供一下呢?多谢

网友A:
补习一下VC和程序设计的知识吧,我觉得你没有建立起概念

楼主:
lex&yacc这东西有人用过么?听说可以编写编译器

网友B(2005-06-02):
你好,我想请教你一下G代码解释程序的设计。你原来的工作完成的如何?可否提供一些相关资料,有源代码参考最好。谢谢

网友C(2006-05-21):
我也只是知道lex&yacc可以用来写编译器

网友D:
lex&yacc 这是一个专门的编译器 如果用它作 数控代码编译器会非常好的。不过你要是自己做一个数控系统的话如果不是太复杂,没必要研究lex&yacc.只要自己做一个NC代码解释程序就可以了,比较简单的。和VC++ MFC编程没有关系,你把正个代码作为一个文件来对待就可以了,然后读出每一行,再分析每一行的内容不就可以了。就是一个大的Case语句,然后再把读的结果存到一个数据结构中,不就可以了。你看看C语言里的文件部分就会明白的。

网友E:
我以前用VB写了一个数控代码翻译程序,数控代码的翻译不难,很好翻译,不过你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只能自己规划了

网友F(2007-05-09):
我想用VC做仿真的系统,也需要进行G代码的翻译,现在我对这类问题还很模糊,希望高人指点给我发邮件吧,不胜感激liqi5217◎126.com

网友G:
请高手露一下脸!
有经验的也详细介绍下程序结构方面。

网友H:
‘数控系统’说得对:只要自己做一个NC代码解释程序就可以了,把正个代码作为一个文件来对待,然后读出每一行,再分析每一行的内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