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温控模组如何用

楼主(2003-12-16):
本人是新手,有一些问题要请教各位高手; PLC中温控模组在PLC中如何控制的,就是外接四路热电偶的,SIEMENS的有四路输入的,我共有10路温度输入,用PLC如何控制,实现的功能要与温控表一样,有PID自动调整,自整定的。 有谁有这个资料的, 如加上EVIEW的触摸屏再来对温度实行设定、上下限报警、PID控制,要如何配置!? 不胜感激, 可以交换互需,或购买!

楼主:
不会不屑回吧?

网友A:
现成的EM231温控程序,13827202475

楼主:
能否借我学一下?

楼主:
应该也要用到PID控制吧!

网友A:
不用PID,自己做

网友B:
这个我也不知道,如何做呢?

网友A:
设置温度阀值,之前持续输出控制,之后用PWM输出(脉宽和温差相关) 调整得当,就行了,其余的自己思考

网友B:
有PWM输出指令 啊,有这个就好了,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C:
请提供LG的G7F-AT2A模块的有关技术资料,不胜感激!

网友B:
HNzhang,上述资料能提供给我吗?你在哪里的?

网友D:
这在S7200的系统手册中有例子,你可以去查一下,没有手册的话,可以去网上下载一个

网友B:
好的,我去看一下。谢谢你!

网友E:
请您输入必要的指令(说明书上有的)

网友B:
没有说明书?哪儿能找到,可以下载吗?

网友F:
你好: 你所提到的所有资料广东南方通信技能培训学校都有! 联系电话:02084447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