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机如何连接到devicenet总线上?

楼主(2003-12-16):
是不是要通过PLC才可实现?有没有一种板卡直接装到PC机上,通过板卡连到devicenet上?

网友A:
有,好好找找,你想用PC作为主站还是从站,还是作为监控配置站? 如果组态监控,也许用串口的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我想PC机做主站,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这样的板卡,有哪位知道,麻烦你告诉我一声,另外哪位高手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请你指教,谢谢!

网友C:
参照 http://www.gongkong.com/sort/bus/company/default.asp 里的Devic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