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作总线方式的步进电机控制器

楼主(2003-12-16):
我有近1000个步进电机需要控制(速度都比较低),没有办法,我决定采用RS-485总线,利用单片机作控制器,然后联成几个485网络来控制,虽然RS-485控制器有现成的(RORZE,BEGLAR),但贵的实在吓人。我想问问有没有大虾作过步进驱动升降曲线控制的程序或有这方面的经验,与我共享共享(支付点报酬也是可以的)。

网友A(2003-10-23):
线性加减速或者查表法的指数加减速

网友B:
有现成的控制器,支持CAN总线,最快速度可以达到1MBPS。也可以选择支持CAN的单片机自己设计。以你的网络规模,如果使用RS485可能会造成网络性能很差噢。

网友C:
1000个步进电机距离多远?

楼主:
距离在100M之内

网友D(2003-11-27):
有支持总线的步进驱动器?多少钱? 控制器支持总线倒好解决

网友B:
支持总线的步进驱动器要6xxxx元

网友E:
100米内1000个步进电机的控制,是一个大的项目,能否具体点?使用REDCYBER的USB接口步进电机驱动器,可以方便地解决,在半天内安装成功,另外半天调试。 REDCYBER@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