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SIEMENS CP343 的高手请近来

楼主(2003-12-16):
谁用过SIEMENS CP343? 他的TCP/IP协议怎么用,相关资料在那里找. 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我靠先在STEP7中的硬件配置中配置好,设置地址,网络配置中配置好,

楼主:
应该要用到FC5和FC6 吧?我想用FC5 FC6 通过网线由CP343向PC传输数据,不知道PC端需要怎样配置.

网友B:
如用WinCC,PLC不需要编程,只需在PC中安装S7_F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