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楼主(2003-12-16):
你们公司的E243好象是24点24V DC晶体管输出模块,为何有时出现带不起24V 电磁阀,世实际测量为13V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如何解决?

网友A(2003-11-07):
哪个公司的?应该用继电器输出,外接电源带电磁阀才安全。

网友B:
1.首先,更正的是,E243为黑色系列中的一个24路DI输入模块. 2.其次,输入输出能力不能光看电压,还必须参考电流.

楼主:
是A244模块 ,我从其他机器互换模块实验证明了该点输出电压不足,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请提供这种模块的报价!!!

网友B:
原因不清楚,得进行检测.关于报价请直接和我司栾小姐联系:021-64326000-300.

网友C(2003-12-16):
PP41的TPU功能中,有16个通道可用。但是随着调用TPU通道数目的增加和程序语句的加长,1#任务的循环时间势必加长(否则会“循环时间溢出”),当时间加长到某一值时,测量的频率值会明显突跳。请问这种矛盾如何解决?

网友D:
晶体管输出,驱动功率不够,应加中间继电器输出。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E:
关于PP41的TPU 1.分别对待这些TPU函数,分别放在TC#1~TC#4中; 2.测频的应该放在高速任务中; 3.优化你的程序. 4.只增加容忍时间,不修改循环时间.

网友F:
晶体管输出最好不要直接接电磁阀!可通过中间继电器接电磁阀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