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g11变频器使用

楼主(2003-12-16):
我是新手,请问我用富士G11系列变频器。使用12做PID反馈,然后应该从哪设定给定频率? 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说明书上有哦,目标值能按‘F01频率给定1’规定输入,或直接由键盘输入。在‘E01X1’~‘E09X9’内指定某端子设定数据11(频率设定切换)。该端子OFF时由‘F01设定频率1’规定输入目标值。该端子ON时,可直接由键盘面板输入目标值。

网友B:
可以用多段速选择设定,也可以从面板设定。 在面板设定要按照说明书上的H20,但注意一定要设定好E40、E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