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的实现

楼主(2003-12-16):
我是一名初学者,已经收到你们的教程,非常感谢! 我想问一下旋转是怎么实现的?比如风机的旋转。因为我看了几天还没做出来,所以想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还有,前面那位提到的avi动画在什么地方有的下呢?

网友A:
您在西安吗?直接与我们西安办事处联系好吗?13991360150闫小为先生。 谢谢!

网友B:
用组态做啊,很简单了,画好风机的各个叶片,然后放后位置后,对没个叶片的属性设置位置变换特性,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AK47!谢谢睡眠不足! 我是西安的,我昨晚做了一个,用属性的可见度作的,转的有点慢。睡眠不足说的位置变换特性我怎么没看见啊,能说清楚一点吗?谢谢!

网友C(2004-04-10):
那是mcgs5.5新增的功能,旋转功能。

网友C:
风机的实现办法另一解决方法,使用avi控件。只是增加了一个变量用于设置播放次数。谁叫软件是人家的呢。 使用两个avi文件,一个正转的,一个反转的。 再加一个停止的风机图片。 设置三者的可见度即可: 如正转.avi的可见度:风机状态<>1,不可见 反转.avi的可见度:风机状态<>-1,不可见 停止.bmp的可见度:风机状态=0,可见 至于播放次数设为最大值:3.402823e38 那有观众能有更好的办法,还望指点一二。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