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可找到OPCdaauto.dll 及VB源程序

楼主(2003-12-16):
我刚从网上下了OPC Core Components 2.00 SDK,解压后发现所有DLL文件后面都有"PS"后缀,并没有我想找的opcautoda.dll文件,请问我应该从哪里找该文件?另外,PS的含义是什么?谢谢!

楼主(2003-11-04):
发错了,应该是opcdaauto.dll。不好意思

网友A:
http://www.7share.com/uploadfile/whitebn/opc sample.zip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另外,哪里可以找到OPC-VB Client Sample代码和opcdaauto.dll的帮助文件? 再次谢谢先!

网友B:
比较简易的办法是: down kepware 安装后有个VB的sample! 使用的是kepdaauto.dll.改为引用opcdaauto.dll就可以了.

楼主:
可是我DOWN不下来呀?

网友C:
OPCdaauto.dll是OPC Automation的组件,它的说明文档可以到www.opcfoundation.org上下载OPC Automation规范

楼主:
To deng_lp:谢谢deng_lp,已经宕下来了 To 施怡旻:谢谢,不过我还是不了解“PS”的含义。

网友C:
哪位朋友能告诉一下:用OPC或DDE做动态报表的方法!!

网友B:
是作实时报表吗?

网友D:
各位大侠: 我是新手,在VB程序中, 与数据环境班定的众多textbox添加纪录后,再编辑众textbox,update时提示不能定位纪录,请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E:
请问OPC是什么东西? 能否指教?

网友C(2003-12-16):
Ole for Process Control的缩写

网友F(2012-11-15):
OLE 对象连接与嵌入  OPC是用于过程控制的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