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工业以太网

楼主(2003-12-16):
请教大侠,以太网冗余如何解决?我用的D-LINK 的服务器4口网卡,备份功能一直不能很好的实现。

网友A(2003-10-17):
说的冗余就是使一路信号传输在中断的情况下,使另外一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工作起来,基本不影响系统的工作,那当然就要双设备,你的服务器不需要4口网卡,只要2块网卡就对了,一块怎么叫冗余呢?你把你是备份方案说清楚一点儿

网友:
谢谢cjh,我用了两块网卡,在一路信号中断后,另一块网卡的启动时间很长,在1分钟左右,这样就达不到实时切换的要求了,所以我才用的是4口网卡,在初始时,可作到切换时间很短,基本无间隔,但切换几次后,就不行了,就不能切换,一旦通讯中断,不能恢复。你是否有可行的办法?我在TCP/IP中使用DHCP。用的4口网卡为D-LINK。

网友(2003-12-16):
用MOXA可冗余的工业级以太网交换机,恢复时间小于300毫秒

网友(2004-03-17):
试试Intel或者3Com的网卡的多网卡冗余或负载平衡方案。要求全部是Intel或者3Com的网卡

网友B(2004-10-17):
其实这个问题还可以扩展,网络冗余的最佳方案,有高手我可以把我公司的冗余方案拿出来让大家探讨一番,我正对我们的网络冗余表示怀疑,已出现了问题。

网友C:
TO:小竹片 你能把你公司网络拓扑图传上来让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吗

网友D:
MOXA的价格很便宜,但是在自恢复方面还不很好, 思科的也一样, 如果资金比较充裕,可使用HIRSCHMANN的工业交换机。 这是个德国品牌,技术是很可靠的。

网友E:
To:心上秋 “MOXA的价格很便宜,但是在自恢复方面还不很好”请问这个“在自恢复方面还不很好”是指哪方面?我自己测试在20台ED508,120个节点全接,以全速率通讯时,冗余的恢复时间在300ms以内,这样还不是很好吗?就我所知,做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时间最长的赫斯曼在这样的条件下,恢复时间也要在500ms啊,更何况赫斯曼的交换机比MOXA的贵N倍啊!

网友F:
TO:有为 这位仁兄,能不能请教一下你用的是MOXA哪款产品呀?他的恢复时间是多少???

网友G:
其实这些设备的冗余功能都差不多,毕竟都是目前的较先进的技术,谁都会宣传自己的产品功能很强大,性能多稳定,说归说,用过后才知道的。 产品有价位档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产品就好了,不过有钱的话,就无所谓了!呵呵

网友E:
TO:NEW HOPE MOXA的EDS-405系列、EDS-6008系列和EDS-508系列都支持环网冗余;在二十台EDS-6008或EDS-508共120个节点全接并以全速率通讯的情况下可以在300ms以内恢复。 更具体的产品资料可以在http://www.mingit.com/html/Nport2G/switch.htm 查看。

网友C:
真心人说的对啊;可以选自己合适的产品;如赫斯曼;科动;MOXA;东土都有相关的产品

网友H(2004-11-19):
可以看看SIXNET的工业管理级SWITCH。 * 超过1百万小时的平均无故障时间 * 20年品质保证 * -40~70°C的宽操作温度范围 * UL, CSA, CE认证 * DNV海上认证 * Zone 2认证 * MIL-STD-1275防浪涌和冲击保护 * 冗余的电源输入 * 自检/报警输出功能

网友I:
MOXA没有指明其恢复指标的全部条件,实际上赫斯曼技术白皮书上指明当百兆全双工时,恢复时间300-500ms,当千兆全双工时,恢复时间100-300ms,而且赫斯曼支持多种保护方式,并具有其它完整的工业特性,实际上如果不考虑二层恢复,赫斯曼在10ms内就已经恢复了光路,对于工业应用必须全面考虑系统对可靠性的限定性要求,并且能确信当实际故障发生在极限条件下时(MAC表全满等)的恢复状态。而且对系统而言,并不只是交换机涉及冗余,处理系统(容错或备用),接口冗余等都是冗余的一部分。

网友(2005-04-30):
TO 明高信息 看的出来,你们是MOXA比较称职的代理商,但是为何连ED6008和EDS508这样的型号都会多次写错呢? 我实在是对您的测试结果很感兴趣,您是如何测试的呢?二十台EDS-6008或EDS-508共120个节点全接并以全速率通讯的情况下可以在300ms以内恢复???你是怎么达到的啊! 我自己曾用过ED6008,三台组环,只挂两台PC,用PING命令通讯,再用HIRSCHMANN的测试软件测,恢复时间都超过300ms了.更何况该产品热的烫手,我都不敢再继续下去了,怕烧坏.

网友J:
大家好,谁能提供一些工业冗余以太网协议,TSC 给的supreme-ring是他们公司自己的东西吧,又没有国际标准出来,白皮书也行。谢谢!!!

网友:
关于环网冗余,各厂商都有自己的协议,不过在我看来都大同小异.STP和RSTP的恢复时间一般达不到工业上的要求. 有一篇文章不错,可以看看. http://www.kedong.com.cn/introduction/introduction_005.html

网友K:
TO 徐冬 现在这些做工业以太网的公司!不管大公司还是小公司现在都没有统一的标准,并不是不符合以太网的标准,而是组成冗余环网的机制各不相同。您对比一下几个大的品牌就知道了!!

网友K:
to wangwr 找一个带有Trunking功能的交换机就可以啦··一切都解决。想要了解更多:010-62170088-223 张

网友L(2005-10-14):
是不是国外的东西就一定比国内的好呢,其实工业交换机的性能都差不多,干嘛不更多的考虑价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