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232信号转换

楼主(2003-12-16):
有谁知道如何将2个232信号合为1个232信号啊? (2个232信号是完全相同的,软件不支持多传口通讯)

网友A:
您的软件如何区分这两个 device 的信号?

楼主:
软件只支持单串口通讯,2个232信号中含有不同的ID代码。

网友A:
You can refer to the following controller. I-752n RS-232编址通讯控制器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188/i-7521_c.htm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188xc.htm RS485论坛 http://www.gongkong.com/tech/forum/list46.asp

网友B:
分站点轮流通讯,会慢,也有可能出现错误

网友A:
同样的工作, 做两次肯定是会比做一次来得花时间的. 至于出错吗... 机会很小, 因为 I-752n 是采用编址的方式作处理, 只要您的程序没写错, command 就不会丢错地方.

网友:
可以将计算机的TD线分别连到2个设备的RD线,2个设备的TD线分别串联一个2极管接到计算机的RD线上,用通信软件中的地址码来识别2个设备。 上海正华电子高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黄国雄 项目主管 高级工程师 邮政编码:200063 电话:021-62860969 电子信箱:hgx@e-zhenghua.com 传真:021-62867883 公司网址:www.e-zhenghua.com

网友C:
我同意楼上黄工的意见!

网友:
如果数据不是太多,保证在同一时间只有一路上传,我认为可以采用2合1的方式,但必须在每个设备的Tx端串接二极管,这种应用我们以前开发过,可行。

网友:
二极管可用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