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楼主(2003-12-16):
請問各位前輩EATON 是那國的牌子有知道的請告知,先謝了.

网友A:
好象是加拿大的。 About Eaton Corporation Eaton Corporation is a global diversified industrial manufacturer with 2002 sales of $7.2 billion that is a leader in fluid power systems; electrical power quality, distribution and control; automotive engine air management and fuel economy; and intelligent drivetrain systems for fuel economy and safety in trucks. Eaton has 51,000 employees and sells products in more than 50 countries.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eat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