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恒压供水有多大意义?

楼主(2003-12-16):
我接触过一些恒压供水设备,但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到底变频在恒压当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一般销售人员向用户解释的变频恒压时都是“用水少频率就低,用水多频率就高,比工频要节约大量电能”但是实际是,因为恒压供水要涉及一个单向阀,必须要一定压力才能顶开她给管路供水,选择水泵参数时,不太可能要求水泵在较底频率就能达到较大压力,我看好多厂家的设备在变频工作时一般都要上到30到40hz左右才开始真正工作,也就是说调速空间其实就10到20hz ,我自己感觉节能空间并没多大,现在有些厂家在自己设备上加了保压罐,变频有些有了睡眠功能倒是能节约点电能,有的用一变频多工频确实也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但这些有似乎都和变频本身没关系,我记得以前在厂里时接触过一些液压设备,主要用柱塞泵和叶片泵供给系统液压,那到是真的给几hz就多少流量,但水泵是乎还没那种特性曲线,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可我的观点?另外,我不否认变频在pi上的优越性。

网友A:
其实变频再恒压供水中就是不让压力低于设定值,节能方面是很小的,ABB变频就是我在实际应用中发现,压力在2.5MPA时扬程为23米的水泵在25HZ一直在转,而压力不会上升也不会下降.

网友B:
就生活供水来讲,是减少二次供水的污染,比如不用蓄水池减少红虫等,节能是夸大了,很多时候加变频用电反而会增加。

网友C:
和高位水箱比,变频用电会增加很多! 但是,在其他方面变频供水还是有很多优势的。

网友D:
是吗?我认为说的都不全面。供水的特点是什么?水的流量变化大,水锤效应大,是其特点。 表面看变频恒压供水是压力控制,实质就是流量的连续调节。节能的好坏,不是变频器没起作用,而是利用变频器怎样使泵组最经济的运行,机电分离的讨论是不可取的。目前来说基于变频器自动恒压控制是最经济的运行方式,关键不仅是光恒压控制就完了。其实分时段多段压力给定,和休眠泵,小泵的配合运行是很好的。 但没有变频器,你会发现不可能做到流量的连续调节。泵的多少和泵的大小是恒压供水中重要一环,是和变频器,整个泵组如何控制的问题,是系统问题。目前有许多公司在运用变频恒压供水时,为了成本,根本就没有把变频器很好的用起来。多结合现场来决定方案,包括泵组的选用。 ---------- www.dqsj.com

网友E:
我同意楼上的看法,就供水而言,其实变频恒压省电不多,主要在恒压上能防止爆管及电机软启动,不如多时段变压变流量供水。

网友F:
你们讲的对吗??????????? 恒压供水就是只为了省电吗? 不是的,朋友, 用变频器主要是用来省水的 大家知道我国的水源不足。。。要靠大家来节约。。。 我们变频器也是为国出力啊,为民谋利嘛 有人说我们也赚钱,只就是共同发展嘛

网友G:
首先,在传统的风机水泵等负载(即平方转矩负载)上月应用变频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节能,虽然最后是否节能有很多限制条件 ,变频器从大规模商用以来的40多年历史已经证明,变频恒压供水在大多数情况是节能的,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吃供水这碗饭。变频器在恒压供水系统中的节能,实际上基于以下限制条件:在传统的风机水泵系统中,由于考虑到具体工艺的要求,系统原有的设计负荷(流量、压力),往往要比实际的平均负荷大很多,实际上,在达到同样的压力和流量的前提下,变频调速系统的节能实际上是提高整个供水系统的效率(包括电机、管网等),否则,如果让变频器大部分时间以工频或接近工频的速度运行,变频系统肯定是费能的!

网友H:
主要不是节能,也不是省水!!!!!!!!!!!!!!!!!!!!!!!!!!

网友G:
to:简单粗暴: 你说的是"恒压"吧?呵呵!地球人都知道!建议你多问问几个最终用户,他们的要求就是最终目的!

网友I:
是节不了什么能!维修费倒花不少!

网友G:
to:teacher li: 呵呵!照你这么说,那些从节电费用里面扣功臣款的工程商岂不是血本无归吗?看来他们都脑子进水了!(嘿嘿,调侃而已,只是想说明问题)

网友I:
至少居民生活小区的恒压供水是这样的!因为没用变频器之前也不会因水压太高而让水白流!

网友G:
恒压供水系统是否节能与用在哪里无关,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变频器节能的本质是提高供水系统的效率(包括电机和管网),当系统流量较低时,电机转速较低,变频器和电机的效率会降低,但此时相比较而言,管网的效率更低(管网阻力曲线抬高),并且,在接近零流量时,现在很多的变频器都具有休眠功能。总之,只要变频泵的工作频率在工频一下(或者说48HZ左右),在同样的压力和流量(取决于管网阻力)的情况下,变频器肯定是可以节能的!不再赘述!

网友J:
这样节的能是相当有限!

网友K:
我觉得恒压供水只是有条件的企业领导给自己贴金,加重工人劳动负担。哈哈。

网友L:
哦,听到各位高手的讲解我受益非浅 不过,我认为恒压供水可以为住户提 供新鲜的水质(以前是先储存的)。 同时省电也是有的, 可以时间段控制。

网友M:
这个问题大家可以不用争了,建议大家看一下流体控制的原理,研究一下风道或者管网的阻力曲线,就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