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怎么选择

楼主(2003-12-16):
我想问一下,热敏电阻在开关电源中怎么选择.

网友A:
首先,热敏电阻分为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在开关电源中一般较少,即用也应选正温度系数的,做为保护用,

网友B:
主要用来做限流,在开关电源中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可用在输入电压端,也可以并联在开关管两侧,起过流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