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开关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03-12-16):
我想请教一下流量开关选型时需要什么参数。还有流量开关能测出液体的流速吗?

网友A:
您好 流量开关选型时您最好注意: 1、供电电压多大,是直流还是交流一般直流为24V,交流220V 2、功耗为多少VA,那就看您需要而选。 3、输出方式,有常开和常闭。 4、触点容量,这应该是重要的。 一般流量开关通过设定流量,即可显示流量是否达到设定值。

网友B:
流量开关的种类很多的: 1、有挡板式(可显示流量) 2、浮子式 3、金属转子式(可显示流量) 4、粘度补偿式 5、旋叶式(可显示流量) 6、热式流量开关(可显示流量) 7、亦可用插入式电磁流量计 www.allmeters.com

网友C:
流量计主要注意选择测试流量的范围,这个对精度影响比较大。 SMC有PFA测空气,PFW测一般流体,PF2D用于特别的流体(铁氟龙结构)

网友D(2004-08-11):
找我咨询吧!01082608456~59-104 中国自产的哦

网友E:
如果说流量开关的选型参数当然包括供电电压多大,是直流还是交流一般直流为24V,交流220V   2、功耗为多少VA,那就看您需要而选。   3、输出方式,有常开和常闭。   4、触点容量,这应该是重要的。 其实最主要的是温度,介质,材料,连接方式,压力,等 如果您想比较详细的了解流量开关,请您访问http://www.silkroad24.com/Honsberg/home%20honsbreg.htm。德国honsberg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口径流量计流量开关的生产厂,我们是在中国的办事机构,如果您要有技术上的问题,不放上网或打电话,021-58375543 桑先生

网友D:
我公司是挡板的。是啊,管径最重要!

网友F:
能推荐V4、V6 、V8就是贵点

网友E:
如果您想比较详细的了解流量开关,请您访问http://www.silkroad24.com/Honsberg/home%20honsbreg.htm。德国honsberg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口径流量计流量开关的生产厂,挡板的流量计可选择的型号很多,当然价格可选的也很多,我们是在中国的办事机构,如果您要有技术上的问题,不放上网或打电话,021-58375543 桑先生

网友G(2019-11-14):
流量开关选型的时候,主要看管道压力,以及管径大小,另外是否需要防腐蚀流量开关,或者耐高温流量开关,或者防爆流量开关。  你可以看下这个网站,有很多种可供你选择 https://www.ay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