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抄表系统解决方案????

楼主(2003-12-16):
现在手头有个大单,是整个城市抄表(电表)系统,指定要用LONWORK总线通信,最好采用电力线载波通讯技术,请问有哪位大虾对此方面有所研究,也可以共同合作。我们是在广州的。 再请问有谁了解加拿大3000万户的抄表系统是怎么构建的,能作一点介绍吗? 希望知道的朋友不惜教导。

网友A(2003-09-28):
可以联系一下深科技的人是他们做的。 应该是意大利的enel,不是加拿大的吧??

楼主:
深科技的连简单的霍尔元件水表的抄不了,问他们没用

网友A:
国内做超表的基本都是开关量输入的。所以霍尔的做不了。 另外就是产品已经定型了,在开发新接口需要时间。 还有就是霍尔元件水表是水表应用的发展方向吗? 不是的话,就在供货前改成干簧管的吧!!

网友B:
是否等效一个可变的电阻,试通过电压进行比较采集

楼主:
干簧管表存在许多问题,你的能解决吗?最主要是因为表的抖动而产生的抖动脉冲你们能很好的去除吗? 按现在的发展,干簧管表迟早会被淘汰,你们最少也得生产能同时兼容两种类型的抄表器吧。

网友C:
可以问echelon!

网友A:
脉冲抖动,用硬件、软件方法都能解决!! 干簧管表迟早会被淘汰?? 具体的时间,新的计量设备的应用需要时间!!

楼主:
或许你没实际做过抄表系统吧?干簧管表存在的抖动信号好多跟正常表转动时发出的有效信号是一样的,用软件跟本是没法解决,而用硬件解决那成本又较大,而霍尔元件输出的结构简单,能很好地防止抖动,价格跟干簧管的一样,那为什么不用?

网友D(2003-11-21):
霍尔元件是有源器件,水表不可能接电源,那么所有的电就得从抄表系统取。这样势必增加抄表系统与水表的接口的接线,从而增加可靠性问题。 “干簧管表存在的抖动信号好多跟正常表转动时发出的有效信号是一样” 那你的水表转的也太快了吧。

网友E:
干簧管抖动可以通过机械和一些其他方法解决,可以做得很好,不一定很快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