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

楼主(2003-12-17):
请教哪位高手知道S7-200的端口坏了的话能修复吗,怎么修?

网友A:
通信端口坏,可以用75176代,输入端口坏了通道前端,可修,但逻辑部分坏了,就不那么容易了,北京有S7-200维修中心

楼主:
请教CHP351577,我现在的情况是接上PLC后,通讯和下载时找不到PLC,接上TD200显示CPU无反应,我还在这程序下,重新接个211就可以找到.请问我这应是通讯口坏了吧?你说的75176是哪方面的东西?

网友A:
初步断定,是通信端口坏了,75176是通信接口芯片。65HVD1176也可

网友B:
我可帮你修,025-84610685 许

网友C:
那为高手能告诉我西门子的授权是怎样破解的吗?老外的东西太贵了,但是没办发要用人家的产品!

楼主:
KKKKKKKK你是下载的试用版吧,应该重装一次可以用的!但用户名和单位名不可和上次一样!

楼主:
chp351577你好: 谢谢你的指点,我的根据你的方法已修复,现又可以正常工作啦!

网友D(2011-06-11):
http://AutoControl.taobao.com
可以解决的

网友E:
75176通信RS485接口芯片一般不会坏,它的输入和输出都有隔离,你可以查下芯片周围的保险电阻,换一个或者短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