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o下装问题

楼主(2003-12-17):
如何在系统运行时,重新下装程序后,誓愿来得数据保持原样?谢谢。

网友A(2003-11-14):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只有在定义变量时把变量定义为PERSISTENT类型在重新下装或重新启动时变量值不变!

楼主(2003-12-17):
这个问题还有一点要注意:当变量定义为PRESISTENT时,清除控制器内存时变量会归零,再次下装方案时,变量要重新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