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40维修

楼主(2003-12-17):
我有一套较高精度的闭环恒压供水系统(+/-2PSI)(0~130PSI,约换算成0~9公斤左右),用的A540变频闭环控制,由于输出流量需要变化而导致噪音太大,想把它改成开环控制.不知需要修改哪些参数? 之前:Pr.79=2, Pr.73=1 我简单的拔掉电流反馈信号,然后加上1K的电位器于2,5,10脚,系统不运行. 请教:我应怎样修改其它的参数? 谢谢! 我的邮箱:VL@DELTAFAUCET.COM

网友A:
参数恢复出厂值后设定Pr.79=2就可以运行了! 其它参数可根据现场情况修改!

网友B:
谢谢ZCMY的回复, 因为它现有的设置就是Pr.79=2,但就是不运行,我是一个自从出了学校后就再也没有摸过自控的,所以考虑到其它的因素,我不敢恢复出厂设置的操作,请问如果Pr.79=2条件已经在的话,还有其它的参数会影响它的正常运转? 谢谢!

楼主:
我的三菱aqj系列的cpu坏了,怎么办

网友A:
其它参数如加减速时间加减速曲线、最高频率等应跟据电机的实际情况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