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区别!!!

楼主(2003-12-17):
请问FX2N-232AW和FX2N-232AWC有什么区别,具体是做什么用的。 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FX2N-232AW和FX2N-232AWC区别不是很大,只是安装方式不同,FX2N-232AW是导轨安装,FX2N-232AWC不需安装,直接插在设备上就可以了,作用是一样的,都是将RS232C接口转换为RS422接口并实现光电隔离! asdl105@163.com www.chinalxl.ebigchina.com 13777650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