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Server and OPCLINK怎样配置?

楼主(2003-12-17):
INTOUCH7.11 SIMATIC NET 的OPCServer和INTOUCH的I/O SERVER 已经安装,是OPCLINK ,CPU是313C-2DP,CP5611网卡,请问这样配置行不行?

网友A:
启动opc server ,运行opc link ,并选取相对应的opc server . 增加出opc server 中的opc tag . 根据opclink 的帮助,在winmake中设定相应的访问名称及项目名称.

网友B(2008-05-28):
详细点,最好有个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