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ANFOSS 变频器故障排除

楼主(2003-12-17):
控制板上出现很多方块,没有报警。一般由于什么原因引起,怎样排除?谢谢!

网友A:
你所说的方块是不是阴影。不影响其他正常显示。是的话不用担心。正常。是显示屏质量的问题。ABB600的变频器的控制盘CDP312有一批就是这样的。找ABB的人想更换,人家告诉我,则不能作为换货的理由。

网友B:
液晶显示联结处短路

网友C:
丹佛斯哪个系列?说清楚点?

楼主:
pllk先生:你好,非常感谢 我的是VLT6000型的,品牌danfoss,具体的现象为:小方块不停的闪,有时出现“POW UP”,由变频器控制的泵随之停止,期待您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