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问题

楼主(2003-12-17):
我用变频器控制机床的传动,检测到进给信号后进给0.5秒,频率用电位器调节,机床运行时发现每次进给的实际位移不一样,请问大家应如何解决

网友A:
一样才怪? 谁这样做定位控制,嘿嘿

楼主:
现在的变频器可都有定位功能

网友B:
to:OS 你用的是什么变频器? 可不是“现在的变频器可都有定位功能”的。 这样做定位控制,难怪别人笑了。

网友B:
to:OS 我没弄过你这种控制。 但是用电位计来调节频率,即使你的变频器很好,我也不敢恭维你的使用, 1,电位计是很糙的东西; 2,电位计在你的使用中,是用来调节模拟量(电压输入),这种信号很容易受干扰; 还有很多----- 这两点就够你的机床折腾了。

楼主:
定位精度要求不高,其实就是个快速进给,一开始考虑用步进,但人家指定要用变频我有什么办法:( 现在主要就是电机在相同时间里转速不一致(0.5S).

楼主:
改用0-20MA电流调节频率会不会好些,另外我看到过别人搞的,用的富士的变频器效果还可以,前几天富士办事处的工程师说用他们的变频器可以解决,不知是不是吹的

楼主:
除了电位器本身不准外,可能你的频率太低了。

网友C:
应该好控制的,你可以微调下频率,然后用制动。 我在宁波做过一家,完全可以的,你设备的惯性 不会很大,制动时间可以高短些,不行可以上调

网友D:
请问各位高手:ABB变频器和松下变频器有何区别?

网友C:
哈哈,这个问题我认为比较难回答,各有所长 ABB在大功率上有优势,比如港口起重这块 松下在电器有名,变频器嘛不是非常好,当然是我各个这见 各位勿要见怪

网友E:
加PG反馈和制动单元。

网友C:
小功率的多数品牌都含有制动单元,所有就不用加 PG我认为不需要,这样会使成本提高

网友D:
怎样才能做好销售工作? 各位高手:我是销售松下变频器和小电机的,还有东芝变频器.才做了1个多月又是第一次到上海来,什么朋友都没有,工作不知如何开展,压力很大.所以我想请教大家,怎样才能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打开一个销售渠道?另外我想结交一些做销售的朋友,想学点经验.谢谢大家!

网友C:
你是上海的朋友,做这行销售你得先懂技术 因为你接触的客户都是一些工程师,你要为他们解决问题 同时你也应该向你公司提出多参加培训。多到现场看看, 还可以多买有关书看看, 对了我是杭州的,,,,明年我也做销售啊

网友D:
笑说工控: 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我是从深圳到上海来的,还有很多方面要向你讨教,希望能跟你交个朋友,好吗? 祝一切都好!

网友C:
客气 ,应该相互学习 可以,我也想广交工控界所有愿我交往的朋友

网友D: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C:
我姓胡,电话是0571-87297351 QQ125269430

网友D:
谢谢!很高兴认识你!

网友F:
笑说工控: 你是做工控工程的,还是销售变频器的或者是维修变频器的?代理什么品牌?希望有机会合作,我也在杭州。

网友G:
首先,机床的变频改造一般先考虑主轴传动,而进给电机的控制一般先考虑步进电机或者伺服! 用普通变频器驱动进给电机,用时间来控制进给量的误差的主要来源,不是因为给定精度(即使用数字给定也无效),而是主要取决于每次进给时的系统惯性和负载转矩的大小,由于工艺上的原因,每次进给(即进给电机的每次启动时系统的惯性以及负载力矩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即使你的给定再准确,实际的进给量也会有很大不同(绝对误差可能不是很大,但相对误差可能很大)

网友C:
维修工: 我现在是做工程,你呢 明年我要做销售了,因为那样我认为更能体现我的价值. 你说合作我不是很明白,不过交个朋友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