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用opc实现监控软件与通讯卡互通数据

楼主(2003-12-17):
我是一名学生,现正着手研究opc,刚入门而已。 我的问题是:如何实现opc server 采集硬件设备的数据。 现有的系统:实验室自己开发了一块数据采集卡,采集到现场设备(电梯)的各状态数据,再通过pc机pci槽上的研华的pci1602卡(485通讯卡) 传给上位机,此外我们又用vb编了一套上位机监控软件,监控软件接受数据后再进行动画显示。 在以上基础上我如何才能实现opc server,当然pic1602的驱动程序我有,但不知道如何才能封装成opc server. 谢谢帮忙! 小妹感激万分:)

网友A:
要实现OPC规范中Custom和Automation的接口,要么全部实现,要么不是现,还用自己的方式,否则你的server不叫opcServer,而且这个标准一直在发展,是很麻烦的,对一个人做来说 ,pic1602的驱动还得稳固的支持多线程 可千万别用VB写a, .这些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是很复杂的。

网友B:
OPC是一中COM和DCOM结构,不知你是否有能力编写COM元件.如果你 连编写AXTIVE控件都困难的话,请你放岂计划.如过你有能力编写,请在参考OPC规范,编写一个COM封装该SCADA系统. 你可联系本人,本人有OPC SERVER规范可无偿提供. SZtaoyanbin@163.com

网友B:
想必收到规范.提出几点建议,如果你开发的是跨平台的OPC连结,当然是不同的WINX系统,你可选择DCOM作为封装,负择选择COM.发去的 规范为GE对自己OPC连结的定义,都是VB行式的.另外本人也有ROCKWELL 的OPC连接DLL,你可用VB将起导出位类型库,然后在参考其程序的编写.你可再连系本人.不过本人希望在你开发完成后,能发一分原程序给本人,让我也可以参考.

楼主:
看来我要几个月就把它弄出来不太现实了,那请问我如果用opc第三方的产品(如wintech)来开发合适吗? 如果直接从通讯卡读数不容易实现,那么请问我可以先把数据读到数据库中,再从数据库中向Client端发数据吗?如果这样作的话,我是不是要把数据库封装成server,如何来做?请详细指教,多谢!

网友C:
把数据采集到数据库(普通)再用opc server 包装是不是太慢了? 应把数据存放在内存数据库中,再用opc server 进行转发.

网友D:
请问那里有AE的客户端源码?

楼主:
谢谢邓志群,我还想请教你一下,那么opc server和内存数据库之间需要怎么连接,在server中需要有什么设置吗? 多谢1

网友C:
内存数据库是指你程序内部的实时变量. server 只要设定opc 的刷新频率。opc 名称,clsid. 当然远程上会用到dcom配置opc ser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