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仪器n-4017n-4520-PC,如何轮询读取4017的数据

楼主(2003-12-17):
如题所示,我有多个仪器需要采集数据,使用研华的4017,和4520: 仪器1---4017(1)---仪器2---4017(2)--- \______ 4520 ---PC 。。。 / 仪器8---4017(8)---/ 我的程序如何实现读取个别4017的数据?我用C。 我估计,4520可以对不同地址的4017读取,而4017有地址,那么,PC里面如何控制4520选地址读取?

网友A(2003-09-15):
4520 应该同泓格的 I-7520 一样, 都是电气信号转换器, 它不处理协议的部份. 您可以把它当作是透明的. (7520 更好用, 不用调 jumper, 同时支援各种 baud rate, data format, 更有高规范的电压隔离保护.) 在 485 网络上是采用 Broadcast 的方法来作通讯, PC 机发出的 command (例: $01M), 全部的 device 都会收到. 而只有位址 (例:01) 相同的 device 才会作出回应. 所以您应该要查 4017 的手册, 上面应该会告诉您它的 command 格式(包含定址).

网友B:
没错,4520是透明的。你可以把它当作一根导线。 4017的协议说明书上有:举例如下: #AA Analog Data In Returns the input value from a specified analog input module in the currently configured data format AA表示4017的地址。 这条命令将返回所有8个通道的值。 其他命令请参见手册。

楼主(2003-12-16):
说白了,4520就跟一个交换机一样啊。

楼主:
对了,使用多个4017连接到4520上时,默认4017初始地址都是01,是否要先用那个utility单独一个个地把他们设置成02、03。。。后再连接上来? 谢谢garylin、opal

网友A:
没错, 您必须将各模块的 address 一个一个调开才行. 您可以先接第 8 块, 并将其 address 由 01 改为 08. 再接第 7 块, 并将其 address 由 01 改为 07. .... 为了以后扩充方便, 您也可以保留 address 01 不用, 日后可以直接加入新模块, 再直接改其 add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