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检测电流的仪器

楼主(2003-12-17):
我需要检测一台电机是否运转,想用通过检测电流的方法来检测,请问有没有这类的仪器,如同万用表的测电流功能,但要求此仪表在检测到电流时可输出一个开关量.我将这台仪表串在电机的电源线上或钳住电源线,通过检测电线中是否有电流来确定电机是否运转.

网友A:
电流传感器可以 你 要吗应用数量大吗?所要资料 zhang-lixin@163.com 13355335023 张

网友B:
就你的问题,想通过检测电流并输出开关量的方法来检测电机是否转动,这种想法是不可取的。原因是即使检测到了电流也不能说明电机工作正常,若非得要用测电流法判断不可,那将是很复杂的。首先,电机的启动电流就很大,你要有个延时过程;第二,随着供电电源电压的变化电流会发生变化,你要进行判断;第三,万一电机自身出现问题电流也会变化,你更需要判断,要不然是很危险的。

网友C:
我们是浙江代理西南自动化研究所的电流传感器的,该产品体积小巧,性能稳定,价格实惠,有意请电13906686246.范先生!

网友D:
我司有一过流开关量变送器! 比如过流值设定为1A(产品带显示,显示当前所测电流的大小,过流值可由用户直接在变送器上设定,),那么小于1A时继电器不动作;大于或等于1A时继电器动作! 联系人:卢文忠 联系电话:13302480038 0755-83652393 深圳市海云辉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E:
电流传感器可以,你要吗,应用数量大吗? 13585171102严

网友F:
请同西安浐河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联系, 网站:www.metersnet.com 技术咨询:029-88130951 销售电话: 029-82316862,(0)13609121804  传真:029-82315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