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算机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3-12-17):
我想通过打印机口直接用计算机控制小步进电机,1.是用串口好还是用并口好,2.用什么编程好,3.我对微机接口和打印机口不了解,从网上可以找到相关资料吗 请大家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使用REDCYBER公司率先推出的USB接口的步进马达驱动器,有如下特点:     即插即用,支持热拔插     高速通讯(12Mbps/1228800bps)     象驱动串口一样,无需USB知识     可靠性高,平均无故障时间为200万小时     DIN导轨安装,体积小     附有光盘,内置安装程序、源代码、演示程序     电压范围有36V、80V、110V、300V等几个型号     电流电压有5A到30A等型号     可驱动的步进电机有2相、3相、4相、5相等型号     功率大,一般可同步驱动8个步进电机。     可轻松组成PC-BASED的CNC系统.     价格适宜。              REDCYBER@21CN.COM REDCYBER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