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模拟量输入单元资料

楼主(2003-12-17):
晚辈最近做一设备用到欧姆龙COM1H的CQM1-AD041模拟量输入单元,但发现欧姆龙在他的手册里介绍这个模块的东西少的可怜(只有模块的电流消耗),不知哪位兄才有这方面的资料或对这个模块比较熟悉,肯帮帮晚辈。

网友A:
此单元为4路12模拟量输入单元,需配置电源单元CQM1-IPS01或IPS02,你也可到OMRON公司网站找到其使用手册.

楼主:
谢谢apple 我这里有欧姆龙COM1H的手册 也配备CQM1-ISP0x电源单元 但CQM1H操作手册上关于这个模块的接线图都没有。 我是第一次用这个模块。关于这个模块的地址分配,A/D转换的数据范围,等一些具体的参数都不太清楚。 还望指教。

网友B(2010-01-17):
我也在线等。。。望高人指教

网友C(2010-03-20):
共享 共享 共享 共享 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