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调速器MISSING PULSE 故障

楼主(2003-12-17):
欧陆590调速器运行后出现MISSING PULSE 报警故障,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电源缺相或590内快熔保险断,最好检查一下励磁回路(如FS2或FS3断).

网友B:
丢失脉冲, 通常照说明书的方法是解决不了的。 出现此问题不一定会影响电机的运行,可以将此项报警禁止。

网友C(2004-08-13):
不知怎么能禁止报警,没有选项呀!谁能告诉我吗?谢谢各位。 e-mail wangbo1212@sina.com

网友A:
可控硅坏

网友D(2004-11-08):
LAP说的对,其他不敢苟同。

网友E(2005-09-14):
可以找欧陆代理商.就可以禁止这个报警

网友F:
输入密码OX1311,进入菜单便可.

网友G:
泉州,我看了不少你对590的一些发表,你可是个中高手呀!“输入密码OX1311,进入菜单便可.”这不是一般朋友能说得出来的,朋友们记好了,“1311”是590高级密码哟。大家以后再有这方面的问题不妨多问问泉州前辈。 ZYM_1968:我看你输入高级密码后,未必能找得到那个菜单。不如请教泉州前辈说得详细的。

网友H:
各位同道朋友能否提供590详细设记参数,不 胜感激.

网友G:
你没有说明书吗?

网友I:
也可以屏蔽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