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参数调节步骤

楼主(2003-12-17):
各位老师们: 我这里有一台三菱11KW变频器带一7.5KW电机恒压供水,经初设PID,现系统已经能够运行,但是不是很稳定(输出频率的两个小数位总是跳变),请问各位: 1、PID参数的现场调试步骤及在何种现象应调节P、I、D中的哪个量。 2、PID调试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谢谢!

网友A:
调I参数,,因I是积分参数,可以消除稳态误差 调的时候只能慢慢的微调,一直到合适为止。应该是往上调 ,这个参数没有一个实际值。只有根据现场调的,细心点 以前我调这些参数调了一下午

楼主:
to 说笑工控: 谢谢! 另请教:三个参数要先调整哪个参数,并调到什么程度时,再调整下一个参数呢? 望各位师傅赐教!

网友A:
不用客气 ,,你先调P参数,,,那是一个反映快慢程度,先调好这个参数, 再调I参数,D参数一般可以不调,,,

楼主:
to 笑说工控: 请问怎样确定P参数是否调整好了?

网友A:
调这个参数时,如果波动不是很大,这时就可以不调P参数了 我提供一个经验值给你,,,一般可以调到50,,我也说了 PID是没有标准值的,是根据现场来调的,还是要自已慢慢调, 找出你现在工况的规律

楼主:
to 笑说工控: 谢谢赐教!

网友B:
PID 参数的工程优化方法: (1)在供水系统中,由于系统的惯性一般比较塔,D参数一般不用,否则,系统很难稳定 (2)首先设定一个基本的I 值,然后逐渐增大P,知道系统振荡(反馈振荡),然后回调P,直到系统稳定,然后将当前P值除以1.4倍输入,P参数整定完毕。 (3)在(2)的基础上逐渐减小I值,知道系统振荡,再增大I值,至系统恰不振荡,然后再当前I值基础上乘以1.4倍输入,I参数整定完毕! (4)根据不同变频器对PID参数的不同定义,一般有一个经验值,上述方法得到的PI值可以作为以后这种变频器的经验值使用

网友C:
请问m13473:,您的这种pid调整方法适合于运动控制器对伺服电机的调整么?

楼主:
to m13473: 请问:对于三菱的变频器,其PID要怎么设置,I参数不用,是不是以为着I=1?谢谢!

网友A:
ML3473: 你好。你说先调I参数,我还真没有见过这种调法,可能是我见识少吧 还有你说D参数和惯性大有关,我就是不明白,D是微分参数,是微调用的,和惯性大有什么关系呢,惯性大只是对停机时有影响,对PID调节好像是牛马不相及吧

楼主:
望各位高手多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D(2007-04-10):
那个I是不是随便设一个呢?

网友E:
To:冰岛狂风
不稳才正常啊,要是输出不变才怪,闭环就是根据反馈调节输出

一般先开环运行,如果可以正常运行,反馈信号也正常后调闭环

闭环一般先把积分增益调小防止输出一直为零或最大,然后增大比例增益(至轻微超调)以减小静差,再增大积分增益降低超调,如果积分增益调大导致响应变慢则增大微分增益减小滞后。

我的理解有限,抛砖引玉,希望有高手提供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