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下我的方案可行否?

楼主(2003-12-17):
要求:2路热电偶测温,4路20mA标准电流,控制14个微型电磁阀。 方案:采用凌华Nudam采集模块。 NDP243*1:供电 ND6063*2: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开关,16路 ND6018*1:热电偶采集,6路差分 ND6017*1:电流信号采集,8路 ND6520*1:rs485转rs232 采集通过rs232串口编程实现。 以上方案可行否?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方案基本可行,请与凌华技术支持工程师联系,62962789-129。

网友B:
也可以用研华的方案: ADAM-4060*4: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开关,16路 ADAM-4018*1:热电偶采集,6路差分 ADAM-4017+*1:电流信号采集,8路 ADAM-4520*1:rs485转rs232

网友B:
请问: 我想用数据采集卡给外电路供电,需要怎么样的隔离措施,外电路的需要电压可调。(好像和模拟信号隔离差不多???) 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