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3-12-17):
变频器有一项是通过设定一些参数后用电压模拟量控制,不同的电压便会产生不同的频率,因而电机的速度才改变。那么如果用PLC控制,那不同的电压如何由PLC来实现?怎样编程?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A(2003-11-07):
D/A转换模块

网友B:
你用什么牌子的PLC?

网友C:
模拟量模块输出模块,建议使用电流输出,这样不容易被外界干扰。

网友D:
用OMRON的PLC,控制变频器,需要要怎么样的D/A转换模块呢?具体的编程和输出接线该怎么样呢?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D:
采用直接RS485通讯方式更省。也没那么多接线

网友D:
好象可以通过总线的方式来控制!

网友E:
李惠锋说的没错,如果不用通讯的方式,那就要加D/A模块了

网友F:
是不是还有脉冲控制的?

网友G:
有,倒是比较少见

网友D:
傻妹妹﹕ 我用的是FX PLC 加上A/D模塊﹐用卡西亞(KASUGA)的變頻器3匹的﹐而且它的控制非常簡單﹐可以控制馬達的轉速﹐方向﹐加減速時間等.電壓輸出的精度也很高﹐每加一個值加2.5mv

网友D:
在变频器上可设定八种速度,用PLC输出控制变频器的三个速度选择开关的不同组合可达到你想要的速度。

网友H:
请教李惠锋:RS485通讯需要自己写协议,这个协议怎么弄呢?劳驾告之一二!E-mail:muyi520kobe520@sina.com

网友I:
如果是西门子的plc在fc1中做段小程序就可以了! 模拟量输出为4~20mA再把变频器的参数改一下就基本ok了!! 当然如果用组态软件的话应该更方便些!

网友D:
用施耐德plc ,ATV28变频器用通讯控制,非常方便,施耐德默认Modbus协议,可控制31台变频器可以控制馬達的轉速﹐方向﹐加減速時間等

网友J:
PLC控制变频器最经济的办法是采用通讯方式,由PLC将频率通过RS485接口传送给变频器!另外就是PLC加上D/A模块,输出0~10V电压或者4~20mA电流,而变频器都有通过模拟量控制频率的功能!

网友D:
一年多没碰工控了,看大家讨论得很热烈,不觉手痒,写几句供参考。 楼上的朋友的建议基本都对,总结一下的话如下: 1,首先看控制要求,如果不需要连续调速,象kkwang讲的,8段速度够了,那么只要3个DO就可以了;当然有的变频器支持更多段速度选择,可根据需要增加DO点;(一般变频器都有段选功能) 2,如果段选不够或要连续调速或实时调速,看一下变频器的配置,是否支持485通讯,如支持(基本上都支持),用RS485通讯最简单,成本也低,要求占用1个PLC通讯口,如PLC是232口,加个转换就可以了。具体协议要看变频器的格式,按PLC的通讯模式与变频器通讯即可。(详细方法一两句话写不清,建议看看PLC说明书的通讯篇,我熟OMRON的,其他的大同小异); 3,如变频器有总线控制功能,用现场总线控制也是一个方法,但如果现场级元件只有这一个,不建议使用,成本太高;如和其他部件构成一个网络,可以考虑,毕竟总线方式接线方便,距离远,在有效范围内不用考虑衰减,但要考虑时延; 4,如控制距离近且一对一控制时,可考虑用D/A模块,但要注意距离衰减和D/A精度是否满足要求。 一点拙见,供参考。

网友K:
我公司之一体化PLC SC-80系列可直接控制多种PLC,如需请联系: walthen@mirle.cn 021-58660171-706

网友D:
你用的什么PLC呢?有好多的PLC的AO模块本身支持电压的输出; 比如:0-5V,或1-5V的输出。你可以看看你所用的PLC的AO模块是否支持此项功能。

网友L:
你用的是FX系列的PLC。可以加一D/A输出模块,PLC和变频器相距距离比较近的,可采用电压输出,相距比较远的话,可以采用电流输出。软件配置和编程方面,输出模块说明书上有具体例程可参照。RS485来实现PLC和变频器的通讯也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但是最大的缺点是,稳定性和变频器响应的实时性。所以,本人不推荐采用。

网友M:
SIEMENS和ABB都有数字电位器功能。

网友N:
老兄.这PLC与变频器嘛.最好是选富士电机的了.变频器要加上SX通迅模块(在买变频器时的可选件),在PLC上编程就可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及输出电机力矩(矢量变频器)了.

网友D:
一种食品经高温高压成型后需风力冷却。冷却后的温度、水份与风力有关也就是与风机的转速有关欲用PLC控制变频器从而控制风机的转速请教工控系统如何设计最简捷最可靠。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O:
冒昧问一下各位高手,如果我用PLC的脉宽调制,在外面加一个光电隔离可不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呢?

网友P:
道理很简单,控制变频器转速需要一个AO(模拟量输出模块)可以是+/-10V或4-20MA。检测电机转速需要一个AI(模拟量输入模块)+/-10V或4-20MA ,若是精度高需要高速计数器。PLC根据检测的电机转速(也许检测的是机械动作)与设定值的误差来调节AO的输出值。这就是所谓的闭环控制。 但实际中由于控制的对象不同,要求的控制精度不同,调试起来难易程度会差异很大。 关于设备,个主流厂家像施耐德,西门子,AB,三菱,完成这样的工作原则上说都行,就看你熟悉哪个产品。 使用通讯的方法在变频器和PLC之间传递数据是很好的办法,可以省去AO模块,单这种方法我认为适合系统中变频器多,PLC能力强的项目。因为变频器少的场合,往往项目也小,不需要大型PLC,那么小型PLC的通讯能力(速率)都比较弱,可能会对于控制的实时性有影响。

网友Q:
各位好!我看上面的兄弟们,有好多提到了用PLC通过RS485的通讯口控制变频器,我想请教一下,用西门子或者富士的PLC能不能通过RS485直接控制富士或者三菱、ABB的变频器,可不可以提供点编程思路。

网友P:
需要知道变频器的协议。485不是协议,只是接口标准。因为变频器里的协议是固定的,他没法适应PLC只能由plc去适应他。 你能说清楚你所得变频器的协议吗?

网友D:
很简单,用D/A和A/D模块就可以轻松实现

网友R:
我只知道台安的变频器、plc之间的通讯协议,不知感兴趣不?我的信箱是:zmminghome@hotmail.com

网友Q:
谢谢上面的帮忙,但是台安的我接触的较少,资料也少。我想知道在PLC中编写协议是根据不同变频器的来编写的,怎样才能获得变频器的协议啊!

网友R:
变频器的通信协议是串行通信格式,各种变频器的通信协议代码格式基本上差不多。例如:::AD(H) AD(L) ? RI Command contents SC(H) SC(L) CR ;至于具体型号的通信协议代码要向供货商索要。

网友S:
一点拙见:如果你用了计算机控制,可不可以从计算机里面通过软件内置的程序同过485来对其进行控制啊!~

网友R:
可以。但你必须知道变频器的通信协议代码,才可以写程序通信控制代码,不同的厂家,代码略有不同。如果是RS485端口的话,当然可以拉!不然要进行转换。

网友D:
先由数模转换模组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传给PLC,然后由PLC来运算,将运算的结果再转换成模拟量传送给变频器。这里边有很多的程式要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尽的。我熟悉三菱FX系列PLC和变频器之间的自动控制,有兴趣可以交流一下。zhangdongwei@vip.sina.com

网友T:
用PLC 的脉冲宽度改变.再外加一光藕电子电路就可实现,即简单又降低成本

网友U:
我用S7-200与华为TD-3000的系统,可是当变频器起动后,S7-200 的输出就不稳定,当变频器不起动,S7-200的输出很稳定,请教如何处理

网友D:
楼上:nflg3030朋友,能否介绍介绍用PLC 的脉冲宽度改变.再外加一光藕电子电路就可实现调速的方法.

网友D(2003-12-10):
能否介绍介绍用PLC 的脉冲宽度改变.再外加一光藕电子电路就可实现调速的方法.

网友V:
用总线控制啦,MODBUS,PROFIBUS....等等总线为什么不用呢?? 大多数变频器都有内置MODBUS的(包括很多国产变频器).

网友W:
zdw:你好,我对三菱的也有所了解,你能给我发一份plc与变频器之间的协议吗? tf08@163.com

网友X:
楼上的朋友们说得很好, 可是我用OMRON——PLC控制华为的TD2000频率与您好们的大不一样,PLC的程序也好写, 2个输出点连接变频器的多功能端子X3,X4进行加减速(点动), 400-800米的控制都没什么问题是。 这个好的功能也可控制精度大的风机,水泵PID(反应比较变小小)

网友Y:
大家好!小弟刚开始上工控网,请多多指教! 我想学一些三轴控制方面的东西,明年要搞一个数控项目,肚子里却没有多少东西,真后悔浪费了太多时间在传奇上面。大侠们帮帮我呀!

网友Z:
楼上的各位的见解真是不错,这个问题也是本人所关心的。那各位能否帮忙得一个结论出来?我的PLC是40点左右的,控制两台变频器,一台很近,1米吧,另一台远一些,20~30米左右,如用A/D那价格也是问题,可以考虑性价比!依各位所见,是用A/D,还是用RS485呢?,

网友AA:
青岛汇达创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面向自动化工程界服务的专业代理公司。公司以真诚的合作态度周到的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赖。公司具有一批高水平高素质的技术人员和拓展人员,全体员工锐意进取、创新求实、追求完美的作风为公司的快速稳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公司主要代理台湾明纬开关电源;台湾东元变频器、东元马达、东元直流调速器;日本松下电工(National)变频器、松下可编程控制器、松下电工触摸屏、神视传感器;日本松下电气(Panasonic)伺服电机;日本安川伺服电机;东崎仪表。经销三菱变频器和PLC、欧姆龙(OMRON)全系列产品、西门子产品及施耐德低压电气等。同时承接各种电梯变频改造、恒压供水系统改造、风机水泵工程改造,设计制造各种控制柜,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开发、调试、维修。 公司向来视信誉为生命,提供客户满意的产品和服务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公司将凭借实力和开拓精神与广大客户携手共创美好明天。 公司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利津路25号 电 话:0532- 3811202 3843443 传 真:0532- 3838779 3835148 联系人:范红雨 13573220653 邮 编:266021 网 址:WWW.huidakeji.com 详细信息请上网查看或电话联系!

网友E(2005-05-24):
1.可以用D/A模块转换输出给变频器(一般的变频器都是接收0~10V的信号的); 2.可以通过通讯的方式对变频器进行控制。

网友AB:
我首先声明不是做销售的! 我建议使用西门子的S7200(CPU226足够)+EM231和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采用USS4协议进行通讯。S7-200都有高速I/O,MM440都有PID功能。实际应用很常见的!

网友:
这么近距离完全可点对点控制,plc输入点对变频加减速端子.

网友AC:
有没有特别熟悉AB的高手,我想请教几个问题!!!

网友AD(2005-07-30):
各位师傅好!~ 我是个新手,请问用三菱FX2N通过FX0N-3A模块输出电压,这个程序怎么写?有会的请发E-MAIL 给我(a5745@163.com),万分感谢!

网友AE(2007-08-09):
大伯大叔大妈大婶们,兄弟姐妹们,湖北黄石科威自控有限公司生产的嵌入式PLC可以直接产生0到10伏的电压或4到20毫安的电流直接接到变频器而不需要各位同行所说的D/A转换模块或者485通讯方式来实现,而且编程方式极其简单只需调用该公司所编写的一个傻瓜程序P125这个子程序(详见:http//www.kwzk.com下载科威公司<编程手册>128页就可以看到了)就可以实现,只要有点PLC知识的都可以看懂该程序!为了振兴我们民族工业自动化,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科威国产PLC!它完全兼容三菱编程软件!

网友AF(2009-04-01):
怎样用PLC编程实现变频器的多级变速。。。     谢谢

网友AG:
谢谢楼上各位,学习了!!!

网友AH(2010-05-19):
我是大四的学生,做毕业设计,哪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CPU226与三菱变频器之间能用MODBUS协议通讯么,我用他两来实现换热站的自适应控制可行么?

网友AI(2010-08-20):
请教如何实现LS PLC(120S)与汇菱变频器的通信/?

网友AJ(2010-10-30):
大家有机会上下 深圳浩天自动化培训 网站,大家共同交流下 www.htplc.net

网友AK:
引用 网友AB:
关于我首先声明不是做销售的!我建议使用西门子的S7200(CPU226足够)+EM231和西门子的MM440变频器采用USS4协议进行通讯。S7-200都有高速I/O,MM440都有PID功能。实际应用很常见的!

EM231做什么用呢。?CPU224XP(CPU226不知是不是一样)集成模拟量输出。用模拟量了就不需要通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