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倡议:工业以太网联合攻关

楼主(2003-12-17):
显而易见,工业以太网系统将成为未来3-5年应用的主流,许多厂家都陆续投入了开发,希望能抓住这个未来最大的市场。但系统的开发,工作量巨大,投入资金大,对人员的要求也多,而且商业运做难度也不小,往往非一个厂商所能单独承受。 因此,我倡议有志于开发工业以太网系统及其产品的厂家共同组建一个联盟,大家分工合作,联合开发,树立同一个品牌,最终以此为蓝本,形成中国工业以太网应用标准。 同意者请签名。

网友A(2003-02-18):
我同意,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们在CDMA标准,思科私有协议和微软对对中国政府开放了源代码,这应该是在IT领域中国所取得的胜利,因此在FIELDBUS上只要全国一条心也会有国外按中国的标准办,问题是蒋介石的如何“安内?”

网友B:
我们正在开发OEM芯片,和TCP/IP协议栈,很快将投入国内外市场。

网友C:
如果能有这样一个组织,来保护大家的成果,并且为国内这个尚不成熟的市场制定一些准行业标准,对任何一个国内企业都是有益的。当然这需要国内公司和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 我预祝成功!并希望能为之倾力!

网友(2003-03-26):
浙大中控已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可联系fengdq@supcon.com 冯先生 但请务必将有关贵单位的具体情况及单位意愿介绍一下,因为最终需要市场的推动和企业的支持。谢谢。

网友:
听说浙大中控想做一网到底,把控制网络的现场级,信息级及管理级网络都用以太网实现,但效果却不怎么样 如果这个想法真的实现,那在工控界是个飞跃 先签个名

网友D:
标准很重要、单不能失于灵活. 那要看开发者的魅力了, 我很想出一份力,可是似乎没机会.....

网友:
EPA小组热忱欢迎各界有识之士加盟,集各方面力量,一起攻关。

网友E:
很想出一份力,哪怕帮你们作些小工作也好!

网友(2003-05-09):
看了各位的说法,我还是不明白要开发以太网的什么? 有什么好开发的? 我认为一网到底不见得就好,为什么一网到底就是飞跃,考没考虑价格因素和实用性,至少我现在知道的三菱Q系列的PLC的以太网模块要一万多块钱,要是用以太网组个PLC网络,一般企业可组不起呀! 而且,我认为以太网用于底层的工业网络,有些浪费资源和效率,不见的有RS-485好。还有一点,以太网的链路层协议只支持平等通信,不允许主从通讯方式,但你能在每一个现场设备中都放上一个智能单元吗?大部分时候,主从通信方式加周期I/O通信方式就可以满足了,用以太网有些太浪费了。什么“显而易见”?说出个原因来,也让我服气。以太网是一类网络,配上TCP/IP才更有效,再加上应用层协议,至少也得有4层协议,而现在的底层PLC网络协议为了满足时实性的需要,大多采用塌陷结构,只有物理层,链路层和应用层,协议越多就意味着占用的资源越多。 还有许多话要说,接天就暂时说到这里,希望和大家讨论,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回应楼上所提的几点疑问: 1、价格因素。在我们设计一个系统时,价格无疑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目前来看,一般PLC的以太网模块确实比较贵,但是PC上的以太网网卡就非常便宜了。相对地,许多PLC的CPU上集成了某些专用工业网络的通讯口,但要实现这种网络在计算机上的接口,又会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组建一个控制层网络时,往往同时要连接PC和PLC。当这个网络上PLC的数量多于PC的数量时,专用工业网络的成本较低;而当这个网络上PC的数量较多时,则是以太网成本较低。这还没有算上网络设备的费用:随便一个现场总线的中继器或是光电转换器的价格,都比以太网的同类产品要贵得多。当然,我同意楼上的观点,小型的企业确实没有必要组建PLC以太网。事实上,对于数据交换量很少的小型系统而言,串口通讯能够做到最好的性价比。不过不可忽视的是,以太网具有最强的可扩展性。如果考虑以后的扩建和厂际互联,那以太网就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而且价格和销量有关,如果以后以太网得到大量应用,无疑起价格也会大幅下降。事实上许多PLC的厂家已经开始考虑在他们的CPU(甚至是低端的CPU)上集成以太网端口。举个例子,西门子S7-200的新型PLC上已经有了集成以太网口。 2、以太网主从通讯的问题。以太网之所以灵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没有定义任何上层协议。通过上层协议,我们可以实现主从通讯方式。这一点并不受到链路层协议的制约。CSMA/CD的实质是竞争,但竞争只是在多个站试图同时发送数据的时后才发生,如果我们在应用层中实现一个主站轮询、从站响应的机制,那就不会有竞争发生,“对等的”以太网自然就成了一个主从网络了。事实上,已经有了一些以太网接口的现场设备。比如,施耐德的ATV系列变频器,能够提供以太网的接口,但是没有主动发起通讯的能力,只能作为从站来响应请求。其价格和其它的网络接口模块也没有多大差异。 3、需要指出的是,以太网并非一定需要TCP/IP。当然,如果要实现透明通讯,实现和Internet/Intranet的集成,那么IP就是必须的。但TCP却并非一定。有时候,为了更好地满足工业控制实时性的要求,UDP/IP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UDP能够支持广播和多播,这也是TCP所不具备的。当然,如果不考虑透明通讯以及和Internet/Intranet的集成,那么IP也就不是必要的了。比如西门子的SINEC H1,TE的Ethway等等,都是非TCP/IP的以太网。它们能够支持普通的PC机以太网网卡,但是要绑定厂商提供的协议驱动。只是现在这些协议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4、关于协议栈层次和资源占用的问题。网络通讯的实现,依赖于上下层协议之间PDU的传输,从这个角度来说,自然是协议层次越多,消耗资源越大,我同意楼上的观点。不过资源的消耗其实很难有一个量化的比较。因为这涉及到硬件的性能。作个简单的比较,以太网通讯和串口通讯。毫无疑问串口通讯要比以太网通讯简单得多,资源消耗似乎也应该更少。但我想没有人认为串口通讯的性能更好吧?说到协议层次,其实著名的Lonworks协议栈层次更多,完全符合OSI模型的整整七层呢。 再说几句题外话,就是关于自主知识产权的问题了。其实顶楼我先生所言,在下颇以为然。纵观当前的工业网络,哪一个不是舶来品?中国没有自己的工业网络,就只能紧跟流行。今天说Profibus好,那么大家都去开发Profibus产品;明天说FF好,大家又纷纷转向FF。造成大量的资金浪费,到头来什么都还得买进口。以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头开发一种全新的工业网络显然不太现实,且不说技术能力,就算辛辛苦苦做出来了,没有能力去推广就是个致命的问题。而以太网就不同了,首先,以太网有现成的物理层、链路层标准,至少在硬件上不用重新研发。这样,我们的精力就可以集中到上层协议的实现上了。而目前绝大多数PLC厂商都有自己的以太网标准,等到我们有了自己的以太网标准后,也可以比较方便地实现和这些厂家设备的互联。至少在底层都是一样的,所要做的只是应用层的转换。所以给我们的空间会比较大。 以上所述,仅是笔者陋见。意在抛砖引玉,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谢谢前辈赐教,希望以后多看到像这样的文章。 不过晚辈(我只是个大四正在做毕业设计的学生)还有一些问题想和大家一起探讨。 1.关于开发以太网哪部分的问题。 依照前辈的观点,我们在开发以太网时,是不是只开发上位机部分的应用软件?如果这样,我认为现在的工业组态软件再加上各个公司设备的通信驱动程序已经很好了。但这就变成组态软件和人家竞争的事了!开发硬件想都不要想,没门,根本竞争不过人家。 2.有没有必要“一网到底”。 关于上面这个问题,我看过很多文章都说热切的希望“一网到底”。在我刚开始接触工业控制网络时,我也追捧过这种观点,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我有了自己的去判断是非的能力,现在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请问以太网没有了TCP/IP还有什么优势可言,而对于底层的设备级网络来说,要Email和ftp功能又有什么用呢!就算应用于信息层的以太网,功能也不向想象中的那么有用。例如三菱的以太网模块的ftp功能只是用来传送程序文件和注释文件,这个功能用三菱的编成软件完全可以实现,而且,有谁在系统运行时,没事总修改程序,脑袋有豆。我认为,以太网应用于设备层和控制层真的不如cc-link和10H网好。 按说到这里,其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F:
楼上兄台的毕业设计做得怎么样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关心!设计做得还算顺利。cc-link和10H网在两周前已经分别调通,实现了cc-link的主机冗余和瞬时传送功能,并用一台plc作为网关实现了cc-link和10H网的互联。我还用两周的时间制定了以太网的方案,5月16日中期检查,很顺利。现在我真在用windows2000advance server配置局域网服务器(包含email server,web server,ftp server,DNS)来模拟工厂的intranet。这些只是为以太网模块功能的实现配置必备的外围设施。 请多多指教。希望大家多多参加讨论!

网友:
to:天堂鸟fan 不好意思一直比较忙,没时间静下心回复。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去开发上位机软件。因为上位机永远只能跟从别人的协议,而不可能自己去推广协议的。归根到底,自动化中最重要的还是控制器,而非上位机。那就涉及到硬件开发的问题。开发一种全新的网络,我们国家目前确实没有能力,不过以太网并非是全新的网络,它已经有了很多现成的东西。我们要做的,是制定出针对工业实施数据传输的上层协议,然后把它固化到硬件(这是必须的)。以后就是完善和推广的工作了。当然我相信会有很多困难,但至少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一网到底”的问题,应该说争议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要分几方面来讨论。 在信息层,相对争议较少。以太网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至少可以提升上位机的信息读写速度和编程器程序上下载的速度。你所说的email功能,我也认为毫无用处。设备故障如果通过email报警,那等操作工收到,黄花菜都凉了。不过ftp我并不认为没用,主要看用在什么方面。三菱的PLC在这方面不强,所以你看到的仅仅是ftp下载程序这么个鸡肋功能。但是看一些欧美的PLC,他们已经可以在以太网模块中内嵌Web Server,能够通过动态网页查看PLC的运行状况。这样的话,ftp可以用来上传自己做的HMI网页,就很有用了。 在控制层,是目前应用发展最快的部分。争论的关键在于实时性和确定性的问题。这个话题较长,有兴趣可以去看看www.rti.com ,有一些不错的技术文章。 在设备层,以太网应用的最少,相关的研究起步也较迟。不过也有一些有益的尝试。去年听说英国有一家公司开发了以太网总线供电的模块,如果真的能够满足抗干扰、本质安全的要求,那将来设计调试人员将不会再有“仪表设备太多,一根总线带不动”的烦恼。也算是好事一件了。 请朋友们多指教。

网友G:
出售:ControlNet,EtherNet/IP协议。

网友:
to:abysmal 你好!我看了前辈的文章,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但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请前辈和各位多多指教! 前辈所说的“制定出针对工业实施数据传输的上层协议,然后把它固化到硬件(这是必须的)”我不太明白。首先,是不是说以太网的网络层和传输层协议不用tcp/ip,而是我们自己来开发新的通信协议,我真的认为没有了tcp/ip的以太网可以说什么都不是,就像计算机没有了软件一样,硬件再好也没有用。其次,如果采用tcp/ip,那么我们还“制定出针对工业实施数据传输的上层协议”有什么用?请前辈和大家释疑! 还有我对前辈说的关于ftp功能的论断也不太明白。在以太网模块中固化web server功能真的很诱人,使我拓宽了思路。但向细节考虑一下,plc的web server可以同时满足多少人的访问(我对PLC CPU的处理能力表示怀疑),可以通过IE来进行监控吗?怎么通过IE来控制PLC中的开关量和地址寄存器(怎么把WEB中的控件和PLC中的开关量和地址寄存器连接起来,如果象组态软件那样,就一定需要公司自己的通信协议)?可以用FRONTPAGE来制作WEB页然后上传到PLC中吗? 我还有个问题,以太网应用于控制层和设备层还会用到网络层和传输层协议吗?还是采用物理层、链路层和应用层的结构?他和其他现场总线相比有什么优势? 对了三菱的以太网模块也有远程用IE浏览器监控的功能,不过的用上三菱自己的协议库,至于怎么实现,我对工作原理的逻辑不清楚。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H:
看了楼上的评论,我也想来说两句。 工业以太网(包含TCP/IP)应用于工业现场,其应用层以下的TCP、IP、IEEE802.X等协议,我们尽可继续沿用之,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持兼容性,保证现场智能设备在网上能被远程访问。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研究适合工业控制的应用层以上(含应用层)的协议。可能会有人说,现在应用层协议那么多(比如Modbus、devicenet、cc-link等等),你还开发什么啊?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要开发出具有中国自己的知识产权的工业控制协议。目前我们用到的应用层协议并不是十全十美,举个例子,modbus只适合主从通信,它对测量数据采取轮询的办法,可当发生事故需要立即上报时,modbus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另外,应用层以上的用户层协议也是一块有待开发的领域。中国的自动化要发展,就必须有自己的协议,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的工业以太网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占有一席之地。当然,我深知要开发出这样的协议并非易事,我希望有志于成为中国的“西门子”的公司能加入其中,为实现中国自动化的美好明天而共同奋斗! 另外,我想对天堂鸟说两句,希望你能明白兼收并蓄的道理,工业控制界的许多新产品和技术一样,都是令人振奋的,技术是产品的基础,而产品可以推动技术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应该拒绝新产品的发布。至于你提到的如何通过IE来控制PLC中的开关量和地址寄存器,你只要用Java语言编一个简单的远程监控程序就明白了。

网友I:
to:fieldbug 谢谢您的指教! 不过我是一个不到完全明白就不会罢休的人,我还是有些问题要问,希望前辈们多多指教,也请大家多多发表自己的见解。 1.楼上所说的要编写自己的应用层协议,我想问一句您论证过可行性吗?我们的应用程序配谁的硬件?别人的当然不行了,难道是我们自己的吗?现实点说,我认为我们还没有这个实力,也不见得有必要这么做,现在已经进入系统集成时代了,没必要为了争口气,而偏要去做人家已经做得很好的东西了。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长处,该引用的就采用拿来主义,没有什么丢脸的。 那我就又不明白了,关于以太网我们到底要开发什么,我们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可以做到什么,我们这么做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从而也引发了我的第2个问题。 2.我们研究以太网的终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大家之所以疯狂的研究以太网,无非是想解决异种网络互连的问题,那么现在另外一种技术也很火呀,那就是OPC,怎么没有看谁在总线论坛上提到呀!相对于用以太网方案,“一网到底”的从硬件上来解决异种网络的互联,还不如让总线厂商在底层保持它们的个性,在传输层以上用OPC从软件上来实现异种网络的互联,我个人认为,这样更现实些,实际些。而且OPC技术现在已经有很多成功的应用了。如果那位兄弟还不知道OPC,我建议你看看这方面的文章,多去去OPC论坛看看。 3.我还想和大家探讨一下WEB技术在工业现场的应用。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工厂成天在INTERNET上进行远程监控,真的有必要吗?适合于多大规模的企业? 如果要是从客户端节省了客户的应用软件,只用市售浏览器就可进行监控,进而节省了部分开资,也更加灵活,这个角度来讲,WEB技术还是很好的。可是,用WEB进行监控,时实性还是个问题,讷讷不能满足时实性要求。 但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要把WEB SERVER放在PLC里(楼上abysmal在文章中提到),我感觉放在上位机更灵活,很多组态软件都有WEB SERVER功能。 4.关于管理网络有没有必要直接访问硬件的问题。我认为管理层想要知道设备运行情况,只要访问设备层主机就行了,直接访问硬件有什么用呢? 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和一些看法,拿出来和大家交流一下,请大家多多指教!希望大家多多发言!

网友I:
天堂鸟fan,joeyuang,还有fieldbug,你们好。 承蒙挂念,甚为感激。只是前一阵子忙着过节(既有儿童节在前,又有端午节在后),总而言之,是大大的辛苦。因此就怠慢了网上的朋友,万望海涵。 以太网的问题越谈越开,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了。为了避免过于冗长,就先对OPC、Embedded Web Server的问题,说说笔者的浅见。 OPC技术,确实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解决异种网络通讯的办法。但它有其局限性。局限性之一:OPC是一种纯软件技术,而纯软件技术的缺点是速度偏慢。我们想象两个完全不同的网络,为了实现互联,必须在中间放置一台计算机(必须运行Windows),在计算机中插上不同的两块网卡。运行OPC Server从两个接口读写数据,并且需要自行编写OPC客户程序。试想这样的系统,无论是实时性,或是可靠性都存在相当的问题。而实际上,这样的方案常常用于现有系统的改造,而不是用于新系统的建立。局限性之二:OPC是基于微软视窗的技术。也就是说,OPC只能在Windows下运行。那样对它的应用就有很大的影响。工业网络的智能节点,不同于商用网络。大多没有足够的硬件资源来运行windows系统。对于这些嵌入式系统(可能运行VxWorks、uOS……),OPC可是完完全全的用不上了。 关于Web Server。毫无疑问,Web Server作为HMI,目前来说并非十全十美。不过一般来说,对于工厂的局域网环境,实时性倒是不存在问题(其实对于专用的SCADA软件,由于操作系统Windows并非实时操作系统,因此实时性同样不能完全保证,一般响应时间在1秒之内,就是很不错了)。个人认为Embedded Web Server存在的问题有以下方面:在技术方面,一是Java各版本之间的兼容问题;二是微软对Java暧昧的态度,使得Java前途难料。在市场推广方面,目前很难在工控界找到有能力做Java编程的工程公司,还有就是不同公司,所开发Web Server的Java接口不同,这给有志于此的工程公司会造成一定的困惑。 先聊这些,我要上班了。有空多交流哦。

网友I:
最近大家对以太网攻关提了很多想法,其中有些想法比较理性,也值得我们业内思考。 我一直在想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对以太网进行攻关,为了什么,这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能不能坐下来共同做成一件的关键。 我以为,当前形势下,我们攻关工业以太网,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前多总线并存的现状下,现场总线往哪里去?流行的说法是等市场自己来决定,与其死等,不如做点什么。 二是,国外在工业以太网方面的研究也一直没有停过,我们没有理由不做; 三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各类现场总线的理解远没有以太网这样熟悉,我们可能会做过一些实验、工程,对某种总线有一些了解,但我们对它的理解却远不够深,所以从技术上很难讲出令人信服的深层次的道道来。比如,我们大家一直较为推崇的FF,对于它为什么那么复杂,想过吗?能简单一些吗?简化以后还能用于流程工业自动化吗?如果能,我们能做什么呢?有机会让我们做吗?…… 四是,我们除了以太网,似乎没有其他技术可以突破,FF吗?难!PROFIBUS?难!……,因为我们没有优势!而以太网方面,我们不比国外弱,因此有可能做出一点东东来。 综上,我以为,攻关工业以太网这一点似乎应该顺理成章了。 但又一个问题来了:用以太网,用于工业自动化,可能有哪些作为? 比如,在设备级(不仅是PLC级)可以做什么,也许有人要问,在PLC级做嵌入式WEB,有必要吗?放下这个问题,探讨一下,如果用嵌入式WEB,可以为我们提供什么服务,比如远程访问、远程诊断而无需专用的客户软件,岂不省事。假设有这种情况,如果你是系统开发的工程师,你出差时,用户正在用的系统出事了,别人解决不了,只有你能解决!而你手头又没有原始资料(在公司呢),想了解情况,怎么办,有嵌入式WEB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这就是以太网带来的好处! 当然,我也同意abysmL关于OPC和WEB Server的观点,有前景并不等于有现成的解决方案,还需要有志者一起出力!!!!1 用了以太网以后,究竟能为工业自动化做点什么,确实还没有什么定论。 它用于E网到底,能不能成功,大概只有时间和实践才能证明一切。 希望大家多出主意。

网友J:
提供一组Control Engineering的调查数据,供参考。

网友I:
www.lonworks.org.cn

网友K(2003-06-22):
吴先生:你好你的数据从那里得到,是否可以详细一点.

网友L:
楼主设想是好的,拳拳之心可鉴,实在难得。 但是现在是行不通的(不是成心泼凉水):不是搞手表统一机芯、电视机统一设计的时代了。谁牵头、资金谁出、谁受益、怎么防止腐败? 至于那些技术问题,反倒不是主要的了。我倾向各种仪表、总线各有各的用途、空间,就象自行车、飞机并存一样,不会一统天下。

网友M:
应用层标准:设备提供基于socket的设备信息服务(tcp/udp?) 服务内容: 设备型号 ;字符串 设备功能(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字符串 生产厂家 ;字符串 包含子功能模块个数 k ;整形 子功能模块 I 功能说明 ;字符串 子功能模块 I 包含输入变量个数 m ;整形 子功能模块 I 包含输入变量 j 功能说明 ;字符串 子功能模块 I 包含输入变量 j 的类型(字符串),值 ;? 子功能模块 I 包含输出变量个数 n ;整形 子功能模块 I 包含输出变量 x 功能说明 ;字符串 子功能模块 I 包含输出变量 x 的值 ;? 其中 1<=I<=k;1<=j<=m;1<=x<=n

网友N:
愿为中国的发展出一份力!!!

网友O:
我认为,所讲的工业以太网(HSE)将成为未来3-5年应用的主流。应该是从多总线并存层面上的主流。工业控制领域还是市场驱动技术,尤其在过程控制领域。本安、防爆是不可回避的技术。总线供电问题在现阶段还受制于现场设备中的电子器件选择。工业以太网要完成TCP/IP协议和需要下载多种功能块的情况下,做到真正的总线供电是很困难的。虽然国际标准组织已公布了802.3af标准,但要做到一网到底,在现场设备中实现比较困难(包括:技术、成本)。当然,没有总线供电或不要求本安、防爆的设备除外。因此,开发HSE最紧迫的技术是网关技术(而HSE技术本身也是水到渠成的问题)。可以针对流行的现场总线,开发几种HSE网关。既解决多总线并存的现实,又可解决底层设备与上层管理网段的无缝连接。同样也可以与DCS并存而解决组成大系统问题。

网友P:
我一直从事前沿通讯系统设计工作,对工业控制方面了解不多。几天前一位从事工控的朋友与我交流了工业以太网的技术及其发展趋势,使我开始关心工业以太网的技术发展。在通讯领域城域光网是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以太网以其简单廉价得以快速发展,并使其从企业向广域延伸;另一方面以“为语音优化”的SDH为基础的现有传输体制对IP承载没有效率。所以业界提出了多种技术来解决此问题。 我们分析发现:SDH与以太网都不是处理环网上的数据流的理想方法。因为以太网IP数据采用尽力传送的机制,具有很好的扩展性,很适应现在的突发性数据业务,但是,QoS没有保障,保护倒换的能力也很差,很难在利用环网的优势。SDH设备具有小于50ms的倒换时间,有多种保护方式,具有良好的QoS,但是SDH采用的是固定传送带宽,传送IP数据业务的效率不高,并且有一条备份带宽,造成很大的浪费,SDH对数据业务的传送不是最佳的选择。 基于对光网络的深刻理解及其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我们提出弹性以太网环路技术并申请专利。通过将近一年的开发我们已成功实现“弹性的分组传输”。 工业领域正在越来越多的利用通信领域已经成熟的技术来开发自己的通信网络。我发现我们提出的“弹性以太网环路”技术完全适合“工业以太网”:1.它对外提供标准以太网接口,从而不存在兼容性问题; 2.当1条或2条光纤被切断或者发生单点故障时,它有<30ms的保护切换时间来实现自愈,从而解决可靠性问题; 3.它的成本极低,安装简单,具有以太网的廉价性和可扩展性; 4.用基于策略控制机制(包括流量管理、动态流量整型、高优先级流预备带宽等关键技术),解决了以太网QoS没有保障的问题;从而可以保证控制网络的现场级、信息级及管理级流量的QoS;真正实现一网到底(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似乎有迹象表明,西门子正企图开发类似技术来实现工业以太网。

网友Q:
把控制网络的现场级,信息级及管理级网络都用以太网实现,不会很难。

网友R:
工业以太网的发展和应用是在现场总线的多标准并存和异种网络通信困难的技术背景下产生的。其重要性和应用前景想必熟悉DCS系统和现场总线的人都清楚。正是由于最近几年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网络和控制网络有可能合二为一,也才有了E网到底的概念。 或许你的企业只是从事生产,没有必要上网,也没有必要发布网络信息,但是今天不需要并不代表今后不需要。作为工程技术应用,我们的确不需要考虑以太网有多少优点,能够解决问题的系统就是好系统。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不能开放互连的系统和产品其前景是可以预见的,这也就是进行开发的必要性。 关于以太网,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譬如解决以太网传输的实时性、可靠性和安全性,实现具有以太网传输功能的嵌入芯片的研制,上层应用协议等等,都没有很好的成熟的解决方案。 不过我并不赞成楼主的提议,不可操作也没有。大家可以在各自感兴趣的领域集中精力钻研交流,提出共同的课题,早日实现技术上的突破。

网友S:
异网互联是做自控人的梦想,像共产主义一样。但涉及到利益分配问题,使这样的想法只能望而却步,网络化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做这方面工作的人都不能回避,怎么半?统一的新的东西或新的标准出现,肯定会带来利益上的重新分配,谁能做到?外国人不会,我们自己也不会!

网友T:
工业网络必然是封闭的,牵涉太多的利益关系拉。一家独吃,没门的,以太网是个好东西,不过国内的工业以太网开发有点变味。感兴趣的可以去查查相关专利,都是些啥啊,不能和国外的比。

网友U:
这么多人发言,多我一个不多。个人观点: 其实我们见识过的这么多家公司(当然大部分都是一些国外大公司)的产品,有几家能够互连互通的?为什么?纯粹是技术上的原因吗?我看未必。一种新的产品(技术)出来,必然涉及到众多的利益分割问题,而这个问题目前为止,没人(公司)能够摆平。既然大家都摆不平,而又都不肯向对方俯首称臣,那只有各自为政了。如果不是Xerox公司的慷慨大方(也可以理解为目光短浅),那么大家今天就不会在这里推Ethernet了,因为Ethernet将变得与FF、Profibus,Lonwork、CAN一样了,成为个别公司的技术专利。要用,可以,交钱。 再说Ethernet的一个根本性的缺陷(也可以说是先天性的缺陷吧,这么说的目的并不是全面的否定Ethernet):Ethernet无法识别优先报文。当初的设计者并没有考虑到Ethernet会被用到工业控制中,而工业控制与办公室应用有着最本质的区别:实时性的要求。在平常人所遇到的应用环境中,网络偶尔发一下“飙”,有情可原,关系也不是很大,反正Ethernet可以设置自动重发功能,冲突后大不了重发一遍,解决问题;而在工业控制领域,话就不能这么讲了。事故发生时,往往有大量的事故信息向中央监控室发送(即告警风暴),这时候Ethernet根本来不及处理,由于Ethernet无法区分信息的优先级别(当然可以认为设置,但是这样一来就无法充分利用Ethernet的带宽,而且具体的带宽是多少,没人敢说,除非你去做严格的测试,否则在一般的应用中这是一个估计数),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累积冲突重发带来的结果是:网络瘫痪。不管你是10M也好,100M也好,统统瘫痪。这时候,网络的实时性根本无法保证。对于工业控制系统来说,无法保护实时性的应用是不可取的。现在的Ethernet技术做了一些改进(比如,增加了Ethernet的带宽,现在有1000M技术),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Ethernet所存在的问题。

网友U:
TO:那位一直从事前沿通讯系统设计工作的哥们: 有几个问题请教: 1、30ms/50ms的倒换时间问题。 在工业控制系统(比如说是电力供电系统),发生故障时恰好光纤断掉,然后你花30ms/50ms时间去倒换,再花20ms/50ms的时间去判断,再花50ms/100ms的时间去动作,有这么长的滞后时间,我看也没有什么必要去动作了。该烧的都烧完了,自愈不自愈没有什么意义。 2、成本低的问题。 目前情况来讲,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太现实的愿望。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华为公司的情况,他们生产交换机、传输设备、配套软件,令人惊奇的不是他们每年上百亿的销售额,而是每年高据电子行业榜首的利润率。这个问题也从侧面反映了要指望类似产品跳楼甩卖是不理智的。而且华为公司一直都没有解决QoS这个问题,其他公司能高到哪里?如果用国外产品,又何从谈起价格低这一说? 3、备份带宽。 不错,SDH是固定带宽,但不一定就要又备份的带宽才能实现倒换这一说,通道倒换也是可以实现的,华为公司有类似的技术,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过?所谓的“弹性分组”,实质是什么?不知道你有没有去了解过?建议你去找几个华为的哥们了解一下。 4、西门子公司。 其实西门子公司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其他国外的大公司如GE、Rockwell,ABB,Schneidler,Muller,WestingHouse,SEG等也都在努力,包括国内的很多大公司、小公司。Why?FREE。

网友I:
回复楼上兄弟的问题: 1,30ms/50ms的倒换时间问题。 工业以太网如果没有自愈功能,那么网络断了,你怎么解决? 如果网络不能自愈,当网络断掉后,你的设备是不是烧了你都不知道。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光网络只是承担数据的透明传输功能。上层设备如何工作与它一点关系都没有。30ms/50ms的自愈时间比现在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的1s自愈时间小了一个数量级。 2,成本低的问题。 我在cisco工作的时候,知道它的产品的暴利,现在暴利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反了。 “弹性分组环技术”就是我们在cisco发起的。我们回国创业就是想把世界顶尖技术带回中国,并且希望高科技平民化。 老实对你说,它的成本非常低,全部的IP就在我们设计的一个芯片中。 3,备份带宽。 建议你回去好好学学SDH。 4,西门子公司。 西门子公司没有参与该标准的起草,因为它不够资格。它参照该标准的DRAFT2。1设计了他们的芯片。7月出样片,年底量产。

网友U(2003-07-22):
TO:bu 楼上的兄弟: 1、倒换时间问题。 不知道兄弟有没有参加过类似钢铁厂之类的项目?在这类项目当中,如果出现工业事故的同时,通信网络亦发生故障(看似几率低的事情,在实际的工控现场往往会发生,别人称它为马太效应),这时如果底层现场设备不能够及时动作(比如,开闸放钢水),而是依赖于通信网络(比如说,你要去倒换),那么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百吨位炼钢炉的价值令人咋舌!!!)。只要设备正确动作,即使监控室无法知道现场情况也是可以容忍的,毕竟在重大经济损失与操作不便的取舍上,前者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再比如,配电系统的大型变压器保护(我们权且考虑110KV设备),同样如此,烧掉一台变压器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在百万以上,还不考虑可能由此带来的人员伤亡以及整个系统的振荡、崩溃等。前几年中南海停电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教训还是比较深刻的。 2、成本问题。 兄弟,我要问问你一个月的Salary是多少了。暴利如果一去不复还,我拿什么去支付你的Salary?(谈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的观点可能有些偏激;但是凡事都是相对的,而且有纵向的对比,也得有横向的对比,缺一不可) 3、备份带宽。 给你个号码去联系:4565196 4、西门子公司。 我个人认为不要小瞧任何一个对手,更不要以历史做结论。西门子公司是没有参与Ethernet协议的起草,难道非要首先参与者才能分上一杯羹吗?Xerox公司倒是Ethernet的发起者之一,现在提到她,又有几个人知道?在国内(至少是现在),海龟派确实很牛(随便你从那个方面想),他们也确实眼界开阔,敢想敢做,创大事业者,有。但我始终认为,年青人做事,低调一点不是坏事。

网友I:
TO:TB 楼上的兄弟: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给你打个比方航天飞机在太空中航行,它与地面的指挥中心通过无线方式发生联系,这种无线通讯信号不可能不受太空电磁波的干扰,因而不可能每次都正确,由于传输距离遥远,当传输的数据发生错误时,它重传的时间是秒级的,而且更糟糕的情况是它与地面失去联系。那么当航天飞机发生危险时,你是指责无线通讯这种方式还是该指责航天飞机的设计。按照你的说法如果让你去驾驶航天飞机,你是不会要无线通讯了。 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设计,就是相当于改善这种无线通信传输调制方式,让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也就是说我用RPR取代SDH,只是极大地改善了它的功能。这项技术被评为2002年10大电信热点技术之首。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比SDH具有成本低,性能强。 另外,据我了解电力系统为了确保可靠性,它的控制网络用的技术SDH/ATM。电力企业的办公自动化(OA)、MIS系统、电力市场和营销系统、电力调动系统(EMS)、配电管理系统(DMS)、呼叫中心(Call Center)以及电力自动化管理系统全部放在SDH/ATM上。目前国内已经有可查案例,就是用我们最初提出现已标准化的RPR技术来取代SDH/ATM。另外刚刚得到的消息西门子把它的RPR设备卖给了大亚湾。大亚湾的全部数据都在上面跑,他们为什么不担心核电站因为RPR设备失败或链路断掉而出现事故???请你告诉我。 还有,成本的问题,如果我的RPR设备与目前市场上ETHERNET交换机一样的价格,你说贵吗?这也是我坚持的高科技平民化理念,也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华为SDH做的怎么样,我还不了解。华为副总黄**是中国SDH的鼻祖,也是我的朋友。

网友V:
各位前辈,好久不见,最近忙完了毕业设计,又到上海找工作,前途未卜呀! hu和TB两位前辈的专业性太强了,能不能放低点,让我们这些菜鸟也能说上话!谢谢!

网友W:
好像这里的话题是工业以太网络,说来说去,成了某些大侠吹嘘自己认识哪个老总,骄傲于自己曾经在哪个国家呆过、干过的舞台了,真有意思,迷惑。。。。 各位前辈,一网到底好像是个好东西,如果我们谁能吆喝动莫大领导亲自支持一下,我想,这个头是可以开起来的,但是,其结果也一定只是搞出另一块鸡肋而已。中国的自动化设备厂家你也不是不知道,让他们放弃现有的能赚点钱的东西,去开发支持以太网的新智能设备(IED),就算是国内电力系统的南瑞,也不一定肯干:两个原因,一,反正现在也不愁没饭吃——吃的很好;二,扪心自问,即使这样“一流”的公司,有那个本事吗?连个DNP3、104的通讯规约都写不明白。 实现以太网络化肯定是方向,是前景,有钱途,但你总不能一夜之间让国内那麽多狗屎设备都改造完毕,用户很傻(一般不懂什麽叫技术——电力系统和某些工业企业的老总为先),用户很精(一般不舍得花钱,或多花钱)。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开发一种既能兼容现有的各种狗屎IED,又能接入未来的各种直接上网的IED,同时兼容各种现场总线的通讯设备,这种设备提供多种端口(包括网络端口)、多种规约的接入能力,并能将数据发送到以太网络上,还提供基于TCP/IP的远程服务,内建WEB服务。你说,现实点来看,这样的东西不是真正的好东西?还用得着争来争去? 这样的东西,现在有相似的产品发布(国内),但功能实在太那个,根本不能进行多协议的转换和数据服务。 好了,我也是瞎说的。听说国内有公司在进行此类项目,也很有成果,好象叫什麽GridWay,你们可以多关注一下。

网友W:
to楼上叫“TB”的: 你的意思是你是“土鳖”吧!不好意思,开个玩笑。。。。 但是,你真的应当好好看看电力系统方面的书。 如果一个变压器烧了,即使(假设)通信网络是实时的,你又能如何呢?!难道你的反应是钠妙级的?能够快速切除变压器的输入?笑话。每个电力系统的一次设备都有自己的所谓保护装置,发生危险故障,只能靠它们来完成故障的解除,炼钢炉也是一样的。 我们通过网络来控制和监测各种装置、设备,并不是要把其所有当地功能都集中到上位机来完成。 监控系统,说白了,就是要让底层的装置设备在死悄悄之前、过程中、事后,给你发出告警,让你知道发生了什麽,如何发生,为何发生而已。当然,现场设备的一些功能也可以潜入上位系统来完成,但毕竟是少数,也不是潮流,是真正的土鳖做法。 控制系统的网络化只是能有效改善原有模式下的设备接入,兼容,容量,改造和适应性,故障恢复能力,数据服务等特性。

网友W:
正在进入控制领域的工业以太网 几年前,当现场总线大战硝烟正浓时,传统上用于办公室和商业的以太网却悄悄地进入了控制领域。近来以太网更是走向前台,发展迅速,颇引人注目。究其原因,是由于工业自动化系统正向分布化、智能化的实时控制方面发展,其中,通信已成为关键,用户对统一的通信协议和网络的要求日益迫切。另一方面,Intranet/Internet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要求企业从现场控制层到管理层能实现全面的无缝信息集成,并提供一个开放的基础构架,但目前的现场总线尚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应该说,现场总线的出现确实给工业自动化带来一场深层次的革命,但多种现场总线互不兼容,不同公司的控制器之间不能相互实现高速的实时数据传输,信息网络存在协议上的鸿沟导致出现“自动化孤岛”等,促使人们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并关注到以太网。以太网有以下优点:   (1)具有相当高的数据传输速率(目前已达到100Mb/s),能提供足够的带宽;   (2)由于具有相同的通信协议,Ethernet和TCP/IP很容易集成到IT(信息技术)世界;   (3)能在同一总线上运行不同的传输协议,从而能建立企业的公共网络平台或基础构架;   (4)在整个网络中,运用了交互式和开放的数据存取技术;   (5)沿用多年,已为众多的技术人员所熟悉,市场上能提供广泛的设置、维护和诊断工具,成为事实上的统一标准;   (6)允许使用不同的物理介质和构成不同的拓扑结构。   至于以太网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实时性能欠佳的问题,已由于智能集线器的使用、主动切换功能的实现、优先权的引入以及双工的布线等,基本上得到了解决。通过提高数据传输速率,仔细地选择网络的拓扑结构及限制网络负载等,可将发生数据冲突的概率降到最低。此外,如Hirschmann公司已开发出一系列加固的、适合用于工业环境的密封和抗振动的以太网器件,如导轨式收发器、集线器、切换器、连接件等;Woodhead Connectivity公司推出保护等级为IP67的RJ-45连接器件。凡此种种,给以太网进入实时控制领域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ARC(Automation Research Company)预测今后Ethernet和TCP/IP将成为器件总线和现场总线的基础协议。VDC (Venture Development Corp.)在1999年3月19日发布的调查报告中预测,在工业控制应用领域,以太网的世界市场份额将由1998年的8.4%跃升为2003年的22%,是各种总线中升幅最大的。      目前世界上已有一些国际组织从事推动以太网进入控制领域的工作,如IEEE(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正在着手制订现场总线和以太网通信的新标准。该标准将使网络能看到“对象”。IAONO(工业自动化开放网络联盟)最近与ODVA和IDA集团就共同推进Ethernet和TCP/IP达成共识。ODVA(DeviceNet供应商协会)于2000年3月17日发布了一个为在工厂基层使用以太网服务的工业标准。FF(现场总线基金会)于2000年3月29日公布了高速以太网(100Mb/s)的最终技术规范(FSI1.0)。工业以太网协会与美国的ARC、Advisory Group等单位合作,开展工业以太网关键技术的研究。目前1000Mb/s以太网的发展已进入实用阶段,虽然其价格还比较昂贵。由以上分析可知,以太网进入工业控制领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发展趋势。本文概要介绍工业以太网最近的一些进展,并对今后的展望作一些探讨。      一 在应用层中的进展       1. 封装   众所周知,以太网自身只提供一系列的物理介质定义和一个共享的构架。构架包括物理介质、帧格式和LAN设备数据的寻址格式,即它只提供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而Ethernet、TCP/IP则包含IP协议(层三)、TCP或UDP协议(层四),当以太网用于信息技术时,第七层含有HTTP(超级文本传输协议)、FTP (文件传输协议)、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MTP(简单电子邮件传送协议)和Telnet(远程登录)等。但当它用于工业控制时,体现在第七层的是实时通信、用于系统组态的对象以及工程模型的应用协议。对这些不同的概念进行组装称为“封装”(Encapsulation)。TCP/IP支持基于异种操作系统的异种网络间的互联,它是真正的开放系统通信协议,已成为目前国际上进行异种网络互联的事实上的标准。      “封装”是将报文帧嵌入到TCP或UDP的容器中。典型的例子有Rockwell Automation和ODVA开发的Ethernet/IP、FF开发的HSE(高速以太网)、Schneider Electric开发的Modbus TCP/IP。所有这些协议数据在发送到以太网以前,现场总线报文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并作为“用户数据”嵌入到TCP/IP帧内,很容易向下兼容到基于以上总线的协议。      Rockwell Automation和ODVA推出的Ethernet/IP,应用了压缩的ControlNet和DeviceNet协议的CIP(Control and Information Protocol,控制和信息协议),如图1所示。      CIP通过“隐性”和“显性”信息提供用于存取数据和控制设备的宽范围的服务。      在发送CIP数据包以前必须对其进行封装,CIP数据包给定一个报文首部(header),该首部的内容取决于所请求的服务属性。      通过以太网连接的CIP数据包包括一个专用的以太网首部、一个IP首部、一个TCP首部和一个封装首部。封装首部包含的字段有控制命令、格式、状态信息和同步数据等,这允许CIP数据能通过TCP或UDP传送并确保在接收方进行解码。      Schneider Electric推出的“透明工厂”,其核心是Ethernet和TCP/IP,封装有Modbus协议的Modbus TCP/IP的模块应用于Memetum PLC。Modbus TCP已成为半导体工业的标准EMIE54.9-2000。      FF的HSE是高效地映像到UDP (用户数据报文协议,一个被认为优于TCP的传输协议,其首部比TCP首部短而简单,只需8个字节,而TCP为长度可变的40个字节)的一个最佳例子,HSE采用Publisher/Subscriber协议,为IEC61158现场总线国际标准的类型5。      另一种解决方案是在现场总线的上层运行或封装有TCP/IP。Interbus就是这种解决方案,它的以太网策略是将TCP/IP报文分割为若干个小型数据包并封装在Interbus的参数通道进行传输,其总和帧协议仍保持不变。这些被分割的数据包将在接收方重新装配从而恢复为原来的TCP/IP报文。      封装方案的缺点是协议的效率低,以太网的首部比用户数据大得多,从而大幅度地增加开销,因此封装方案只适用于发送大容量的数据信息。      2. 代理服务器   代理服务器(Proxy)类似于对两个不同通信协议进行转换的网关(Gate-way),但其功能要比后者强得多。代理服务器的主要目标是将标准现场总线网络集成到工业以太网网络,其主要优点是现有的现场总线设备在今后仍能长期使用,从而保护用户的投资。支持这种观点的是由Profibus国际组织发布的Profinet,它包含两个概念,即开放的、面向对象的运行期(Runtime)概念和独立于制造商的工程概念。运行期概念基于TCP/IP、UDP、RPC(运程程序调用)和DCOM,并对这些基本机制进行加强和优化,因而它适合于高实时性能要求的应用领域。工程概念包括建立工程对象模型,它不仅使用户能通过不同制造商的组态工具进行开发,还可以采用分面(Facet)的方法定义制造商和应用专用的扩展功能,因此支持在单个工厂范围集成不同制造商的产品。       3. 实时通信系统   IDA(Interface for Distributed Automation,用于分布式自动化的接口)采用美国California公司开发的位于第四层的NDDS实时通信系统,NDDS是Publisher/Subscriber模式,提供宽范围强有力的应用服务。IDA的另一个重要特性是基于Web的设备管理。所有现场设备均有其本身的Web页面,包括组态、操作和诊断参数,用户可通过标准的浏览器进行访问。基于XML的设备描述简化了系统的组态,并支持设备的互操作性和互换性。IDA位于工业以太网的第七层,它还定义从第四层到第七层和应用接口(API)之间的通信,甚至还包括应用程序的标准编程接口。IDA集团在2001年的德国汉诺威博览会上公布了其技术规范。IDA的模型如图2所示。       二 嵌入以太网的I/O      早在1998年,Foxboro公司就成功地将其Micro-I/A自动化系统中的以太网I/O用于德国Bayer AG公司的氯碱分厂,以太网将所有现场设备、控制器和PC机工作站集成为一个高可靠、低成本的实时控制的信息网络。近年来,一些公司已推出不少以太网I/O产品,举例如下:      (1)Opto 22从1998年第四季度起开始提供以太网I/O产品,并不断扩展和改进其产品,如开发符合802.11和802.11b的无线电访问以太网产品和用于管理的SNMP以太网产品;   (2)National Instruments的Field Point I/O能提供现场设备到以太网的链接;   (3)SixNet提供嵌入以太网芯片的I/O模块;   (4)Optimation(Hutsrille, Ala)发布内装以太网的I/O新产品;   (5)Automation direct.com和Omron Electric联合宣布的以太网I/O新产品已面市;   (6)GE Fanuc Automation在2000年的美国国家周上宣告其所有的自动化产品均支持与以太网的链接;   (7)Zonework(Temecala, Calif)推出其第一套产品,声称是使传统的自动化控制器能访问以太网的基础结构;   (8)Action公司的子公司Busware公布以太网的E系列I/O模块,如图3所示。         此外,现在已有嵌入以太网芯片的智能现场总线设备问世,如Schneider Electric的Altivar 58变频器,不仅能连接到本公司的PLC系列,亦能连接到内装有Web服务器的第三方控制器。通过该控制器,还可远程存取Altivar 58变频器的各种数据。      三 网络就是控制器      德国Jetter AG(Ludwisburg, Germany)最近发布的Jetweb自动化系统立意新颖,它是基于100Mb/s以太网的分布式智能控制系统,宣称“网络就是控制器”的观点。其特点是:(1)类似Internet的结构,对数据的实时传输不需要编程,不需要考虑网络的层次结构;(2)对用户来说,只有一组数据和一个程序,所有数据在网络中只需表达一次,程序和数据均可以重复使用,网络扮演真正服务器的作用;(3)从传感器到工厂管理层,只有一条以太网总线进行直接通信;(4)可连接到Internet,实现整个工厂全球化联网;(5)以太网既是连接到各种智能模块的系统总线,又是连接现场设备的现场总线,内部和外部的通信在此没有什么区别,集线器技术被集成在每个控制器中,通过分配地址空间将内部通信从外部通信中分离出来。      四 小结      Siemens Energy & Automation的网络产品经理Horst Kohlbert说:“嵌入有以太网的现场设备,以及嵌入的Internet服务器不久都将成为现实”。这个预言提示工业以太网即将进入现场控制级。但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已有的现场总线仍将继续存在,不太可能退出历史舞台。在现场级,工业以太网能占领一定的市场,但它是否能作为实时控制通信的单一标准,一时难作定论,最有可能的是发展一种混合式控制系统。此外,并非每种现场总线都将被工业以太网总线所替代,如AS-i、CAN,这两种现场总线就应用于二位I/O传感器/执行器而言,无疑是最佳的(AS-i传输4位数据,且总线可带电;CAN最多传输8个字节),还有一些专用总线,如SERCOS (用于数控,控制运动轴,为IEC61491国际标准)、Instabus(用于楼宇),都有其专门的应用领域,均不适宜于工业以太网。另外,易燃、易爆(如化工、制药),以及环境条件恶劣、可靠性要求很高的应用场合,也不适宜于应用工业以太网。      综上所述,已有的现场总线有它自己的市场定位,将来仍将保持这种状况,或与工业以太网相结合。现场总线不可能为工业以太网所替代,但后者发展的巨大潜力决不容忽视,其应用领域定将不断地得到扩展。

网友X:
这么多人都在谈论工业以太网,几乎每个都收到这方面的来信,说明她已受到广大业者的关注。 笔者近几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在这里也不想自我吹嘘。 昨天看电视,看到易趣网的老总(好象叫邵亦波的)接收访谈,别的不说,但说他将易趣网办起来了,而且在国内也还有些名声,当然还有张朝阳,。。。 想说的是,以太网以前是用在办公室里的,用在工业控制中是因为工业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也因为国际上现场总线的研究力量太多分散,没能统一,如果有哪个现场总线象办公室里的以太网一样占有统治地位也许就没有今天的工业以太网研究了(原谅我太绝对了些)。 但经过这几年的发展,确实以太网可以满足一些工业控制要求,但一是以太网应用于工业控制特别是应用于现场设备级,还需要很多工作要做,二是推广工业以太网确实还需要一段时间,不太会一蹴而就的。 但是各位高人,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能够冷静的坐下来,集中力量做些具体的工作,也许会发现确实可以做很多工作,也有很多成果的,许多工作也不是想象中那样容易,但也不是那样太难。 如果是这样,也许我收到的不再是这些表面上的争论工业以太网行不行了,而是一堆问题,解决问题中的一些问题,在相互帮忙,相互提高,相互前进。 如果是这样,相信一二年后,会有一堆成果展现在用户面前。 如果是这样,相信一二年后,关于工业以太网究竟行不行会有分晓的。 如果是这样,真正想合作的,会找上门来的,即使你不在网上表白。 再告诉大家一个消息,IEC已开始制定工业以太网方面的标准,一个是“工业网络系统的线缆安装导则”,一个是“实时应用系统中的以太网行规”。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做,相信各位高人一定有主意了吧。 以上拙见,当否,请多指正。

网友Y(2003-08-25):
哎,自己在那里摸了那么久,我用52汇编还是没有实现TCP/IP协议。看来穷书生的起点太地了!

网友Z:
看了那么多人的流言感觉头晕晕的,我大学不是工控行业,现在却在做这一行,感觉有点跟不上,各位大侠能否介绍一个能让人入门的地方。谢谢

网友AA:
看到大家的讨论或者争论,感觉涨了不少见识,很同意春天到了的观点。

网友AB:
很久没来这儿看了,;以前总是没有看到惊喜的帖子,这一次我真的有点爱不释手,以后真的要常来!

网友AC:
受益颇多。看来只有碰撞才有火花。

网友J:
有几个问题谈一下:   (1)本讨论主题是战略性的。吴志扬老师的《倡议:工业以太网联合攻关》,是有高度的,值得倾佩的。工业以太网联合攻关有以下几方面:①制造业联合攻关,争取更大的生产份额;②可以主导产业的销售业的联合攻关,前瞻性的推广工业以太网;③为保障投资的长期回报,最终用户更多采用工业以太网,联合攻关;④工业以太网趋于成熟,科研机构和各公司技术联合攻关,争取更大的技术领地;⑤制造业、销售业、最终用户、科研机构和各公司联合攻关,发挥群体作战优势,形成稳定的产业链⑥国家行政机构的支持,建立辅助扶植计划!   (2)技术的革新带来的是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低的成本。由于工业以太网的拓扑结构,使的信道布线费用大为减低,这是工业以太网最大优势之一;除了成本低外,可进一步提升的传输率,使传输信息量提高,带来的精准控制优势;成熟的拓扑设备,减少了工控网地域限制;上层软件丰富和开发便利也给工业以太网增加了优势,与成熟的商业计算机(如:信息服务器)互连优势,使得策划、制造、管理、销售结合一体;工业以太网系统开放,可以迅速培养大量相关人才,这也是最大优势之一,而且是我们最看重的。   (3)短期看,工业以太网与其他形态通信方案,并存是一定的。我想吴志扬老师考虑更多是我们有此机会,要抓住这次更新浪潮。就现在而言,许多通信方案都有和工业以太网的互连模块,这是工业以太网发展的机会,同时也显示了它将成为工控主流;对生产信息整合需求日增,优势企业更将生产规划与日需求、销售结合建立智能动态模型,进一步节约成本,改善产品;各大信息业厂商加盟工业以太网,尤其是一些没有进驻工控领域的大牌,他们亦希望在此有所建树,有他们推广,工业以太网如虎添翼,而且,更带来难得的竞争秩序;恰逢中国制造业高度发展,在量变到质变的转换期,辅助制造在向引领制造转变;同时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基础制造业的关注,也会为工业以太网我国推广带来巨大动力。   (4)下一代无线宽频独立信道网,已经进入实质研发阶段。工业以太网发展空间很大,以后技术更新会更快,这个机会很难得。过了此时间,不仅此谈论无意义,更不可能有一家公司或者科研机构发展壮大与世界平级。更会有更多的外国此领域机构蚕食中国市场。在此,会有一部分有实力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发展工业以太网,为未来作准备;政府和社会各界会对此倍加关注。   (5)我们真的有信心,做出一些成就;也有能力为未来憧憬、奋斗。需要的仅是您的参与支持!!!         (更多相关内容可见:《几种现场总线在国内的发展展望》)

网友O:
关于《倡议:工业以太网联合攻关》一题,讨论的人很多.这应是一件好事.中国的工业控制领域需要更多有想法的人来关心.对于工业以太网(HSE).自公布为国际标准之前和之后.都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实际上在其之前,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就已对其进行了预研跟踪.在2000年正式立项.现已经研究开发出了两种产品:<HSE/H1网关>及<基于HSE的智能分布控制站>.第一种产品可以方便地将FF H1现场总线接入工业以太网.而<基于HSE的智能分布控制站>可以柔性连接六个I/O模块(每个I/O模块可以有八或十六路输入/输出).并嵌入有软PLC虚拟机,具有PLC功能.现正进行一致性和互操作测试。今年底或明年初应可以通过FF国际标准组织的测试。 详细信息可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中科博微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联系

网友I:
争论的精彩!回味无穷!

网友AD:
吴老师: 我是一名新手上路,觉得这里的讨论非常得好!我可以学到不少东西,感觉现场总线得资料挺少的,尤其是现场设备及组态有关的书以及相关资料就更少了,请您予以指点!现场设备方面的资料那里有?

网友AE:
真是长见识!看了各位专家的讨论真是觉得自己对通讯及工控连一点皮毛都没摸到! 还有天堂鸟,你现在在那里工作?像你本科刚毕业就了解这么多,在下确实很佩服!像我毕业都四年了,前几年一直在混日子,现在刚开始接触工控业不久,是关于通讯一块的,以后我要经常上这里来,多学点东西!

网友AF(2003-12-01):
本人已经完成基于普通单片机的tcp/ip协议栈开发,当然以太网协议也完成了,用于正开发的一种产品(产品还没完,但pc机的通讯部分已经完了),不知各位有什么其他应用,愿和大家合作。 sarcophile@etang.com

网友I:
无意中看到这个讨论,在下觉得获益菲浅,我现在遇到一个项目是关于以太网的,但是目前我有几点疑问(也许很菜),如果那位高人有兴趣的话,还请指点一二,谢了先! 一,就是关于上面大家讨论了很多一网到底的话题,到底能不能一网到底,工业以太网和现场总线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一些资料上只是泛泛而谈,有没有稍具体点的内容。 二,工业以太网可靠性好,到底好在哪里,有没有具体的论述呢,我只看到大量的文章说工业以太网怎么怎么好,可靠,但是它为什么可靠呢? 由于我在做事情时喜欢问一些刨根底的问题,还望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AG:
同聚华兴自动化技术公司是以同方、华为、中兴工程技术人员为骨干组建的专注于自动化技术的专业公司,其核心理念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完税。 主营业务是以基于PLC、组态监控技术的系统集成。若能与业界同仁一道为工业以态网建设出力,将会无比荣幸!

网友AH:
工业以太网如此受到重视,说明工业现场需要。我们开发了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工业现场网络平台,几年来成功地应用在十几个工程项目上,尤其在舰船领域成为船舶设备互连标准,是国家高科技重点扶持项目。 简单介绍:

网友I(2004-05-06):
我最近在看PROFInet的技术规范,困惑之处颇多,哪位兄长可与我交流交流,不胜感激! msn: bca_zhangpeng@hotmail.com Email: peng.zhang@163.com

网友AI:
个人认为楼上TB确实对工业网络通信概念理解有偏离,设备的故障保护是很基本的功能,不能指望工业网络来解决保护问题,而工业网络的通信是后来发展的,更高级,就像神经中枢来协调各方面从事更高级的功能,通信的故障也是有的,如果不及时解决导致通信中断,那么生产处于盲目无法监控的状态这时生产只能最低级模式或停顿,所以希望它的故障对生产的影响降低到最小,正是如此人们希望如自愈时间短等指标更好。 我希望讨论能够继续下去,尤其时最新的技术发展和理念。

网友AI:
EPA最近成为后备标准,关于它相对于FF的H1 和HSE的独创之处,是否有高人能进行评论和探讨?

网友AJ:
来晚了,先签个到,如果真形成了这个同盟,我想,影响的不只是中国,整个世界都会受到我们的影响! 支持一下~~ aruisi121@sina.com

网友AK:
谈何容易呀,首先硬件没有国际地位软的东西就没有人用,即使有很好的软的东西大家也是怀疑的态度观望,休息一下吧 老兄,没有国家支持一切都是空想!

网友AL:
我从事船舶自动化领域 近来监测网络在船舶上的应用越来越多,但是适合于船用的共控设备实在太少,如大家知道这方面的产品,希望能够推荐 nyzr@sohu.com 谢谢!

1+1=?

网友(2004-12-14):
都说得很好啊,怎么就停止了,都太忙了? 继续。。。继续。。。

网友W(2005-01-14):
- 仅为-探讨和交流 如果有这样的强大功能的产品,是不是在做自动化的时候,我们可以专注HMI即可,对底层通信可以彻底放心了呢? 1、可以实现串口和以太网之间的转换,单台设备支持4-40个串口和3-8个独立网络口,可按需要增加若干CAN接口或其它现场总线接口; 2、可以实现Modbus RTU/ASCII/TCP、IEC 68705-101/102/103/104、CDT、Polling、SC1801、ABB各规约、Simens各规约之间的相互转换,通信协议可扩展; 3、内建NAT Server、Firewall、Router、PPP Server、Web Server功能,可裁减; 4、Linux OS,整机无风扇、无机械运动部件,19寸标准机架安装,1U-3U; 5、支持远程配置管理,手段包括:Web、专用配置管理软件、Telnet、超级终端、SNMP; 6、可自定义任何串口实现数据采集和转发的透明传输(透明端口,即无协议转换),实现可伸缩的终端服务器功能; 7、实时数据库提供Web、ODBC、OPC方式访问,可按需要提供历史数据库支持; 8、可输出设备状态(遥信信号),可输入GPS时钟(IGRI-B),支持GPRS采集/发送数据,具体可定制; 9、可自定义方式、方法、信息点,以通过SMTP(电子邮件)来发送告警信息,通过SMS发送告警信息,具体可定制; 10、整机检测达到IEC 4级标准。 如果您觉得还需要什么功能,我们可以就此展开讨论!欢迎各路英雄加入!! 具备以上功能的产品在国内已经出现。但是由于国内大众在概念上与其技术还有一定差距,所以,这个产品目前只能大部分出口到北美、东南亚、欧洲等地。这么好的东西,我们有何理由不学习之,使用之呢?反而,我们只能用一些恶贵、甚至不好用的泊来品,大把的银子都让小日本、白皮肤、假洋鬼子(TW人)赚走……这也算是某些业内人士和有权话事者的一种悲哀吧! 如有冒犯,请见谅,只是憋着不说难受! 我有这个产品的一些资料,如需要,请联系。 联系方式: sunshengqian@vip.sina.com MSN:sunshengqian@msn.com

网友AM(2005-05-30):
超好的贴子怎么就停了呢,前一阵子西门子和非尼克斯推出的Profinet就是基于工业以太网的吧

网友AN:
各位大侠:  最近参加了西门子公司举办的PROFINET技术研讨会,发先他们已经制造出了基于以太网的I/O模块,并且有一种称为RT/IRT的技术,好像叫什么等时模式的.演示起来控制电机的同步,效果尚可.不知各位是否接触到类似技术?

网友AO:
咋停了涅? 多好的提议阿,现在看下来各家各做各的,各提各得思路和方向,但其实拿出来一看,本意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做一个整合,各厂商的产品融在一起,这样基于以太网基础的整体解决方案就出来了。而且资源共享之后,可以降低各自成本,多好啊。 继续阿继续~

网友AP:
积极响应!为实现国产化努力! 我们愿在传输电缆方面与各位广泛合作。

网友AQ:
以太网在国外也是现场最流行的,潜力很大,拓扑结构灵活.

网友AR:
此帖真是高手云积,小生受益良多! 距大讨论已近两年了,不知高手们的研发都做怎么样了?这两年,工业以太网的研究和发展确实如火如荼,已有多个工业以太网的规范成为IEC的公共可用规范。相信高手们都贡献了力量。向他们致敬!

网友AS(2005-08-31):
南京航程科技有限公司是日本CONTEC(康泰克)工业控制计算机及板卡,工控一体机等全系列产品的华东区一级代理。CONTEC产品质量和稳定性上大大优于其他同类产品,有专业的检查流程,每一台出厂前都做老化测试和重起测试,价格上相比欧美品牌具有明显优势。联系电话:025-86646105、86646106、86646107 周小羽

网友AT:
各位高手,请赐教: 很多人都在说,工业以太网的瓶颈问题——实时性和不确定性已经得到解决,我不知道倒底是怎么解决的,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吗?可否提供? 谢谢。

网友AU(2006-08-11):
大家好!有那位先生或女士能告诉我: ABB公司生产的PLC_Modbus型号的产品与CAN总线兼容性是否好?谢谢!

网友AV:
下面引用由远方在 2003-3-28 22:58:00 发表的内容:
听说浙大中控想做一网到底,把控制网络的现场级,信息级及管理级网络都用以太网实现,但效果却不怎么样
 如…
--------------------------------------------------------------------------------------------
据我所知,EtherCAT Technology Group已经做到这点了。所以她才会成长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工业以太网组织:www.ethercat.org.

网友AV:
以太网用于工业领域已成为一种趋势,其优势非常明显:性能高,成本低,拓扑简单方便,易于扩展,组态诊断快速准确,安全....现有多个公司研发的工业以太网技术,本人最推崇的是EtherCAT。
EtherCAt的原理即为:所有设备无需接收以太网数据包,将其解码,之后再将过程数据复制到各个设备。EtherCAT从站设备在报文经过其节点时读取相应的编址数据,同样,输入数据也是在报文经过时插入至报文中。整个过程中,报文只有几纳秒的时间延迟。由于发送和接收的以太网祯压缩了大量的设备数据,所以可用数据率可达90%以上。100 Mb/s TX的全双工特性完全得以利用,因此,有效数据率可以达到> 100 Mb/s (> 2 x 100 Mb/s的90%)。这样,EtherCAT的高性能得以体现:
11 微秒处理256 数字量 I/O
30微秒(=0.03ms)处理分布在100个节点的1000个数字量I/O
50微秒处理200个模拟量I/O (16 bit),取样率为20 kHz
100微秒(= 0.1 ms)处理100个伺服轴(each 8 Byte IN+OUT)
350微秒处理12000个数字量I/O
作为以太网,其最根本的缺陷便是实时性能。那么如何可以改善这方面的情况呢?EtherCAT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优化协议。EtherCAT是用于过程数据的优化协议,凭借特殊的以太网类型,它可以在以太网侦内直接传送(直接传送到I/O端子读取数据)。另外,EtherCAT协议中的每个报文都服务于特定的内存区域(逻辑过程映像),数据顺序不依赖网络中的物理顺序,可任意编址。这样,从站见的广播,多播放时通讯得以快速实现。二是主站(PC)中的DMA来读取数据,从而释放CPU的负担,加快主战的处理速度。
工控网的工业以太网专栏中设有EtherCAT专题,请大家参与积极讨论。

网友AW(2006-09-30):
"一网到底"是否将成为千人一面,能满足众口难矣。事实上即使你开发的再完善,要想把工业现场的设备连接问题都解决了,或者解决30%也行,除非你在此市场占有绝对份额,否则,我想我我们把某一方面做精不是更好吗?例如能针对应用最普遍的产品(例如HONEY WELL DCS,SIEMENS PLC,GE PLC,MODICON PLC,ROCKWELL PLC)开发ETHERNET 冗余、实时传输(响应时间不大于10ms),中间软件提供用户,方便地解决工业ETHERNET网络连接、自己建立界面、实验数据处理和记录。逐步取代外国软件,利国利民。

网友AX(2009-12-25):
EtherCAt的实时性, 还需有待与验证, 特别是在高实时的应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