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助:选用何种变频器!!

楼主(2003-12-17):
最近开发研制一台设备,需要选择变频器,小弟以前没有用过变频器,从网上看到这么多型号的变频器,国产的和外国的,不知道选择哪一种,性能价格比更好,希望各位朋友帮忙,推荐一种品牌!!

网友A:
想知道您的是什么设备,其精度有什么要求,可接受价格范围。

网友B:
你的要求是什么?什么都没有,干啥

网友C:
TE,ABB,SIEMENS,三垦,安川,台达,艾默生,松下,三菱,丹佛斯,AB

楼主:
设备有一个大的压力箱,需要通过变频器控制风机使压力箱里的压力按照一定速度增加,风机大概20kw

楼主:
淹死的鱼: TE,ABB,SIEMENS,三垦,安川,台达,艾默生,松下,三菱,丹佛斯,AB 提供了这么多,我怎么知道选择哪一个??

网友D:
应该都可以,就是价格问题

网友A:
国产品牌森兰,有风机水泵专用系列,我公司下周一就要去给一厂家安装调试,是22kw的。

网友E:
一条龙服务。。。。。。 QQ125269430

网友F:
要松下的找我:13824321242:价格好的你都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