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1ms计时器的精度

楼主(2003-12-17):
有个问题一直想不通,1ms计时器在扫描周期的任意时刻更新,但是计时器的启动同样也是受扫描周期影响,那么启不是计时器的精度受系统扫描周期影响?请指教

网友A:
你可以编一个循环(jmp-lbl循环),把定时器放在里面,你发现1ms的定时器的值确实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变化了,而10ms,100ms定时器的值却不会更新。

楼主:
叶帆,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的意思是计时器的启动和输出是受系统扫描周期影响的,例如下面这段程序 LD I0.0 TON T32, +20 NETWORK 2 LD T32 = Q0.0 I0.0状态转on,当程序执行完映射区扫描,然后执行程序到当前语句才能启动T32,然后计时器在19~20ms之间,转换t32到on,然后要在此等到程序执行到当前语句,才能转换Q0.0到on,并且中间还有写入输出的动作,这样从i0.0至on到Q0.0至on所经过的时间不就大于20ms了吗?并且和系统扫描周期相关,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B:
用定时器中断,当定时器值达到设定值时馬上执行相应动作,效果会好一些。

楼主:
云之风@无名: 问题是我现在想要精确计算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有好的算法嘛?

网友C:
E-mail:sxpxiao@sina.com QQ:248949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