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111卡的硬件电路

楼主(2003-12-17):
请问,哪里有pci9111的硬件电路的原理,如果哪位比较熟悉硬件电路的,也可以大致介绍一下电路原理?谢谢!

网友A:
说明书上有PCI-9111的硬件分布图,具体的硬件电路原理不向外公开。

楼主:
那板子上都有什么芯片,什么功能不是什么秘密吧

网友A:
用芯片从板卡上能看到,功能可能就需要自己去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