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长裁切控制

楼主(2003-12-17):
现欲设计一个伺服控制的定长裁切控制系统,要求如下: 1、电机功率:1.5KW 2、旋转式切刀 3、控制精度在2mm(难点在这里)以内。 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实际设计,只是看过一些相关的资料 所以不知道要从何下手。 有哪位前辈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指教! 如果能给出个方案,那真是感激不尽。

网友A(2003-09-25):
这是气动和电气之间相互关系的系统,挤出机行业中遇到过。2mm的精度?不会是切黄金吧?

网友B:
我公司专业从事定长裁切控制系统的设计及实施,如感兴趣,请电话联系0535-6719766,6719767转8675,联系人:刘军胜

网友C:
我公司有直线电机和伺服电机,不知你要求裁切速度为多少?

网友D(2003-11-06):
实际上很简单,大多的伺服控制系统都可以作到这一点,伺服电机,用丝杠带动就可以作到这点。我是轮胎行业的,要求的公差在1毫米。

网友E:
我们有德国MKS定长裁切控制器!电话:010-62325085传真:010-62325605 www.mttc.com.cn

网友F:
高速高精密 定尺寸控制系統 http://autoaccuracy.com.tw/t_lengthcut.htm 定尺寸控制主要性能: 含所有的8點共同主要特性 使用Axis Position Module定位模組反應時間=1msec 裁切長度設定精度0.01 ~ 9999.99mm 實際裁切長度精度可達+-0.1mm(使用計長輪時) 最高裁切次數可達300片/每分鐘(120mm短長度時) 自動由慢速啟動再加速到設定速度,減少儲料的變化量 自動計算裁切長度*速度後自動調整送料輪速度 可用按鈕式或鍵盤輸入式自由加減生產線速度 印刷品的裁切則可選用有MARK或無MARK的功能 裁切片數到達後自動停止/計時後可自動再啟動 可手動加減裁切片數的計數量 包裝片數及總數的設定及顯示功能 寸動 / 單一行程 / 自動,三種操作模式功能 尾料無料檢出自動作降慢速及自動停止功能 計長輪的圓周可依實際消耗來修正(0.01mm) 儲料LOOP的中間電眼作平均速度差積分補正 LOOP的上限/下限電眼為異常狀態之檢出 送料輪的速度會自動平穩的慢慢加減速 如果儲料不足時自動降速/暫時停止 自動作裁切刀的上下定位控制 自動作收料台架的上升/下降控制

网友G(2003-12-17):
上海硅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工厂自动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为主要业务的高科技公司,依托大上海的整体科技实力,本着科技为先、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依市场需求为导向,竭诚为贵公司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本公司主要服务业务内容如下:    1、承接各类国产、进口旧设备改造、成套机械的电气控制之系统设计配套;    2、承接各类变频器、PLC、触摸屏等工业电器的代理销售、维修;    3、承接设备的远程微机监控管理系统如汽车自动衡的数据采集管理系统等;    4、其它客户要求的服务如单片机系统开发等;    5、提供工厂设备维护的专业咨询;   我们的业务范围函盖纺织、塑胶、电子、冶金、机械加工、电缆光缆、食品及包装等行业。       联系人:上海硅岛 先生    Mb:13511626955    Tel:02158609350    autech@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