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富士FVR-E9S 显示ERR1错误如何处理

楼主(2003-12-17):
各位师傅 富士FVR-E9S 显示ERR1错误 该如何是好呢?谢谢回复!!1

网友A:
你所说的故障是存贮器出错,数据写入错误把数据重新写入或者初始化如还有问题027-85712619电话联系周先生。

网友B:
你只有一个办法,把模块上固定的一块数据处理功能块换掉试试,如果还不行我建议你不用修

网友C:
维修者说得对

网友D(2006-01-13):
唉!不知道各位扔掉了多少钱啊
绝大部分是可恢复的啊!

网友D:
并且不是天价啊

网友E(2007-04-0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正在自己维修

网友F(2007-05-19):
本公司有大量富士FVR-E9S1.5KW及2.2KW 配件及新机器联系电话13511378079
057388809789周工

网友G:
富士FVR-E9S1最好不要用,当刀出现故障时.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并且还是一体化的,维修不易.望同行切勿推荐.